buck电路学习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2-28):
问题1:
在设计电感时,一些书上讲到要考虑电流限制范围,这个范围有最大值和最小值,这个电流限制范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要考虑电流限制范围呢??难道不是考虑流过的峰值电流就可以了吗??
问题2:
“电感也有典型的容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容限”??
问题3:
“改变L(电感量),f(开关频率)或者D(占空比)才可改变I(电感电流的交流分量),而改变负载电流Io不能够改变I”,我对这句话的疑问是:当负载电阻改变时,由于输出电压不改变,那么负载电流要改变,电路只有通过改变D来调整,而改变负载电流。如果D改变了,I不也就改变了吗??这么说来,负载电流也就是能改变I的。如果是这么分析的,那不跟前面所说的矛盾了吗??

以上三个问题求解释!!

网友A:
呵呵,果断看书,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书,但是应该从基本开始看,不要跳跃的看,从一开始看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

楼主:
我看的是《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王志强等译的。书我翻来复去看了几遍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请指教!!

网友B:
我不信你真的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1,功率器件的datasheet上有min,type,max电流,电感电流超出了功率器件的限制电流,器件可能挂掉。。。
2,给你一个1升的水壶你能指望它一次装2升的水?电感的处理能力E=1/2*L*Ipk²
3,没有搞清楚△I和Idc的区别

3# takina

网友A:
我也不信,哈哈,因为我还在看那书,哈哈哈,那书说得比较基础,很适合初学者
4# 不亦心

楼主:
那本书似乎没有给出什么叫容限吧,不过从4楼看,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容限了。还有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功率器件有min电流这个限制,难道电流小于这个值都会影响功率器件的运行??对于第三个问题,按照我在一楼的分析又错在哪呢??接受拍砖,只求个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