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稳压电路...对你们来说不难

楼主:
输出V0=Vz-2*Vbe
书上说,这个稳压电路,任何时候都必须保证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饱和(开关)状态不行吗? 这个不理解,求大大解释...

网友A(2011-02-28):
饱和状态那不就完全导通,输出就约等于输入,就不能稳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B:
就这么简单。 截止状态下,完全不导通,输出就等于0,当然不能稳压的

网友C:
其实这个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跟随器,因为基准总是提供一个大的偏置电压,确保工作在放大状态,输出电压始终比基准电压小1.4V,

网友D:
将稳压管改为电容 出现如下波形
请教有何良策滤除?

网友E:
地沒有夾好吧

网友E:
你的座標打的2.00mv,沒有干擾才怪

网友F:
将稳压管改为电容就不能稳压了!可以给稳压管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F:
1:R9和D4组成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R9给Q5和Q4组成的复合管提供基极电流,复合管放大倍数比较大,这个基极电流相对就比较小。
2:开始上电时C7上没电有压,Q5和Q4组成的复合管导通,给C7充电给R8供电。
3:等到C7上的电压达到Vz-2*Vbe时Q5和Q4组成的复合管将截止,这时C7通过R8放电,C7的电压下降,Q5和Q4组成的复合管重新导通,最终输出电压稳定在Vz-2*Vbe。
4:只是这样理解,实际Q5和Q4组成的复合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而非开关状态,是会发热的!Q4发热量大些!

网友G:
工作在放大状态时,放大倍数大,稳压效果好。
工作在饱和状态时,放大倍数小,稳压效果差。

就这样。

网友H:
输出V0=Vz-2*Vbe
书上说,这个稳压电路,任何时候都必须保证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饱和(开关)状态不行吗? 这个不理解,求大大解释...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是吹毛求疵,说明这个专家根本就没弄懂此图原理的一点皮毛!且听我的反驳说他不懂原理乱套原理的理由:
1:何为饱和与不饱和,看VCE的压降,所以假如Vi远远高于Vo,不管输出电压多少,不管负载多少,不管R9多少都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你不觉得那是一句废话吗?
2:稳压效果其实决定于VBE的输入特性(VBE-IBE特性)与VZ的稳压特性,根本与那放大不放大没关系!

网友I:
求教,此图与楼主的图比较,有何优劣?

网友J:
16楼:
此电路较楼主电路,两个管子组成的复合管总电压增益要高,调整管的最小压降小一些。

网友H:
16楼:
此电路较楼主电路,两个管子组成的复合管总电压增益要高,调整管的最小压降小一些。
引用 网友J:

不认同,此图与主图增益一样,调整管压降也一样(调整路径都是1个Vbe+1个Vce)。
好处在于输出到稳压管之间只有一个Vbe,负载变化时电压稍稳定一点。
因为调整时,比如负载变大->输出电压下降->Vbe增加->Ib增加->输出增加。
所以少一个Vbe以及(Ib,Vbe)曲线越陡稳压效果就好(不计VZ影响时)。

网友K:
后面的图是集电极输出的,稳定性会差一些,相对于 发射机输出

网友L:
饱和状态的话压降只有0.2V左右,但是你这个电路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VCC-0.2V。而是得到Vz-2*Vbe。

网友L:
16楼的有扩流功能。

网友M:
16楼的电路当负载电流小时就只有Q2导通,负载电流大时就Q1也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