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碰到一个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1-02-28):
如图,我想利用V5P0通过MOS管来输出V5P0_USB。
当V5P0_USBH_CTRL为低电平的时候,MOS管道导通,输出V5P0_USB用万用表测得是5.0V。但是当我把USB设备插上去的时候,设备不能工作。

而当我用飞线直接把V5P0和V5P0_USB连在一起的时候,USB设备可以稳定地工作。

USB设备大概需要350mA的电流。不知道是电路有问题,还是器件选型有问题啊。

谢谢!

网友A:
请先确认mos管是否选的P型的,如果是N型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是用了P型的。
2301是P的, 2302是N的

网友B:
1、确定你的电源能够提供350mA以上的电流
2、确认你的S和D没有接反。
如果在D输出有5V电压,而设备没有正常工作,有可能是电流没有达到要求,MOS管本来就是压控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