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开关电源,这个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1-02-28):
从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桥式整流、滤波后波形应该是

那最后的那个二极管D3应该也是整流作用吧? 那看波形不是不需要整流了吗

楼主:
我晕...怎么出现个这么大的一广告...

网友A:
整流用,高频变压器出来的是方波

网友B:
那个是二级整流的 在低压区

网友C:
楼主应该知道:变压器只能传输交流,绝不能传输直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既然电压器初级那边的已经是第四个那种波形了,那这个二极管感觉不是没用了

网友D:
交流→脉动直流→高频交流→脉动直流→滤波

网友E:
交流→脉动直流→高频交流→脉动直流→滤波
引用 网友D:
支持

网友F:
楼主注意反激的绕组的耦合方向。

当开关管开通时,也就是原边电压的上升期,原边绕组承受“从上向下”的电压,此事副边绕组也会有从上向下的感应电动势。此时如果没有二极管的作用,就会和后面的电容顺向串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