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自带比较器做串口电平转换,可行不?

楼主(2011-02-28):
两UART口通信,输出口为GSM模块,VOHmin=2.25V,VOHmax=2.73V,VOLmax=0.3V;接收口为PIC单片机RX口,单片机电源电压为4.2V,VIHmin=0.8*VDD,VILmax=0.2*VDD。

想用PIC自带的比较器,参考电压选在1.6V,与之进行比较,占用三个口。这种方法做串口通信电平转换是否可行?请赐教。

网友A:
可行,只是抗噪声性能没有专门的232芯片那么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