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的FT和非FT问题讨论

楼主(2011-02-28):
从内部结构图上来看,除了FT的管脚上的高电平保护二极管接到VCC_FT和非FT接到VCC以外,其他没有区别。

我在一个方案设计中,PA2设为了OD输出,串接了1.5k限流电阻后再被上拉至5V。查看PA2高电平被钳位到3.8V,从限流电阻上估计PA2的保护二极管吸收电流为0.2mA,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才0.2mA,感觉应该没问题吧?实在没FT的管教用了。

网友A:
应该看STM32的data sheet是怎么说的,不能超出data sheet上面的要求。

网友B(2014-05-05):
弱弱问下FT是什么意思

网友C:
PA2的保护二极管吸收电流为0.2mA,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
根据数据手册, 允许承受电流 5mA.

FT 就是 5V (输入)容忍能力.

网友D(2018-03-16):
应该这个IO设置各种模式都可以抗5v吧

网友C:
不过, 尽量避免使用钳位方式, 特别是这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