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8f2580 A/D装换后部稳定,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1-02-28):
我用的是片子内部的A/D  现在把他转换过后要放大5倍。  问题是  不放大的话信号跳动只有0.02  可是放大后信号跳动就成0.1了。  在程序里面能解决这个跳动大的问题吗。  求高人指点! 在线等!

网友A:
用内部的差分放大!?

有没有听说信噪比这个概念!?

在这里也可以套用一下啊,放大前和放大后,信号和信号的满幅值的比例是相等的啦。

楼主:
我是用软件放大5倍的。

网友B:
要不要试试降低精度

网友A:
我是用软件放大5倍的。
引用 楼主:

?

网友C:
1# sjzzlxy rr
软件放大有什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