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开发板USB-Blaster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2-28):
最近在使用一块Altera的Cyclone开发板,每当我第一次通过USB-Blaster给板子下代码后,如果我使用示波器测量板子上的某些信号后(特别是示波器探针的地和板子的地相连后),就不能再次通过USB-Blaster给板子下代码了,必须断电后重新连接USB-Blaster和电源,才能第二次下载代码,如果不用示波器测试信号,可以一直下载!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PS:已经重新安装过USB-Blaster的驱动了,问题依旧。

网友A:
这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有可能是示波器的鳄鱼夹地线有没有良好的和接大地接触,或者是你板子的地测试点电平是否为0.。。。你先查查电压,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可能是USB-Blaster本身的问题,估计是做开发板的人自己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测试点电平1mv左右……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就是示波器探针鳄鱼夹的地线问题,我换了另一个通道,问题解决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在观察几天,有问题再请教你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