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协议

楼主(2011-02-28):
请教一下,485通讯中,如果用CRC校验时,要将整个数据包进行计算(假设我的数据包的格式为握手、ID、命令、数据、结束),还是只要将命令和数据进行CRC计算,还是采用其他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这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通讯协议与传输方式无关,485也好,232也好,别的什么传输方式也好,都与通讯协议无关。

网友C:
may叔说的对
485只是一个物理层的协议。
而校验是链路层的内容,是由你来定的。

楼主:
是的啊,我只是想知道怎样才好,谢谢!

网友D:
可以把除了校验位之前的全部参与校验就行了,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C:
根据你的帧特点
ID、命令、数据,这三个是帧的内容,都会变化。
所以CRC校验必须涵盖这三个内容。

握手和结束可以不需要包含进去,它跟数据有效性没有关系。

网友E:
简单的校验就是把除了校验位,所有数据相加然后取反再加1

楼主:
七楼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网友F:
校验是为了防止数据传输出错。
而指令是用来控制操作的,如果指令不对,自然不会有下一步的操作。
所以不用对指令再做crc校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