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整流扁桥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2-28):
求问版内高手,我输入的是市电的交流电,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正弦波脉动方式的直流电么?还是已经很方波的脉动直流?如果我使用的是1000W之内的应用,选什么扁桥芯片好呢?

网友A:
整流后电压波形与负载和滤波电路有关,不同滤波电路波形也不同。
“扁桥”估计是指形状,这与波形无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扁桥确实是指外观上来说的,

网友C(2011-10-27):
输出脉动直流电,选桥看耐压和电流!

网友D:
内部结构就是

网友E:
整流桥一般至少有2倍的电流余量,1000W的时候至少要10A的桥,最好是15A以上。
扁桥与方桥比,是一种省空间的设计,但相同功率下的耗散不会有改变,体积小对散热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应用的时候都需要加上散热片。

网友F:
参考桥式整流里的全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