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直接断电和从电源处断电有区别吗?

楼主(2011-02-28):
我最近在使用一块FPGA的开发板,板子上的电源未作开关,使用的是DC-005,那种输出5V的适配器。每次板子需要重启时都要断电,为了方便我都是从插座处按起开关直接把总电源给断了,请问这种断电法和从开发板处拔下DC-005的插头有何不同?

PS:我个人觉得是从开发板处断电比较安全,因为从插座处按起开关断电,表面是好像断电了,如果电工在连接电线时或者生产插座时,未严格安装火线和零线的接线方法,插座在按起开关后仍可能带有220V的电,这时对开发板进行拔插线操作仍然是在带电的情况,不安全。
不知道我想的是否正确,请教大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开发板配的电源适配器应该是隔离的。
所以从插排处按按钮断开,也不会有安全问题。

还有,如果采用直接插拔板子5V电源口。
断电可以。
如果是上电,还是建议别直接带电插,有可能会坏东西。

网友B:
2楼正解,上电冲击电流会坏东西的,所以先接好低压部分再上火电安全点.
另外插座里的开关应该做双刀开关.零线火线一起切断,就没有楼主顾虑的问题了

网友C:
安全系数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