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电源监控芯片像706,但不需要复位部分的芯片吗??

楼主(2011-02-28):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还要电源监控干什么!?

监控,监测和控制,监测到电压波动并发出复位控制,你只要电压监测的话,复位输出不接MCU的复位端就是了。。。

呵呵,但这样的电路有什么用呢!?

楼主:
告诉人家电不够

网友A:
告诉人家电不够
引用 楼主:

:dizzy: 那你直接把那个复位输出端当做信号输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2013-08-26):
max811T,电源监控芯片很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