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导入分页原理图遇到的困难

楼主(2011-02-28):
原来一个AD9工程包含原理图1、原理图2和PCB三个文件。
现在只有原理图1和PCB图,找不到原理图2。

操作目的,修改原理图1部分元件及其走线,导入PCB,而不希望破坏原理图2。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在线等。

网友A:
有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在导入网表的时候,系统会要删掉原理图2中对应的PCB的原件和网络,你把前面的选择框的勾给去掉,不让它删除,应该就会保留。
不过如果原理图2有很多原件的话,工作量太大,笨就笨在这里了。

楼主:
方法确实可行

网友A:
就是有点笨,没仔细研究过,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确实辛苦,PCB里面有component li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