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少量直插的片子好买吗

楼主(2011-02-28):
pic16f1937少量(暂时样片,10-20片)直插的片子好买吗

地点上海、苏州一带

网友A:
找人代买。

代理商一般都不愿意接这个单子,如果有朋友在大的企业,可以让他们代为购买再转给你。

贴片的话,我可以转一点给你,呵呵,我不用插件,所以,插件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谢谢,要直插。
量不大,选型阶段,40pin,价格便宜,货源稳定的。
很多人推荐PIC16F1937,但是直插,很多代理商没有

网友A:
谢谢,要直插。
量不大,选型阶段,40pin,价格便宜,货源稳定的。
很多人推荐PIC16F1937,但是直插,很多代理商没有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也是高价卖给你。

TQFP44不是很好吗!?害怕不会焊接!?

TQFP44的随便弄几下烙铁就可以焊好了,小伙子,别怕哦。。。

网友B:
目前根据microchip的销售走势,DIP的销售量下降趋势,因此当前不推荐使用DIP封装,将来采购会是个问题,请慎用!

楼主:
焊接不是问题,问题是BT要求;P

网友A:
焊接不是问题,问题是BT要求;P
引用 楼主:

那很简单,用TQFP封装,自己做一个TQFP-->DIP的转接PCB板,这样也能满足以后采购的问题,也能解决BT要求

网友C:
找个类似目录分销商的,这些人专门接小单,不会和那些大小代理一样不屑接你的单,就是价格很高。

网友C:
或者上TB找找,有现成的直接多干5片,就算出点问题也不至于那么惨吧。

楼主:
那很简单,用TQFP封装,自己做一个TQFP-->DIP的转接PCB板,这样也能满足以后采购的问题,也能解决BT要求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