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的针脚使用

楼主(2011-02-28):
近日准备,买一条三用易驱线用,把家里的设备有效利用起来
又不想买电源,想利用家里的闲置电源来处理,节约点,涉及到ATX电源的通电问题,所以查了一下资料。
ATX 电源引脚为 20 脚,其中第一脚为方型,其余为圆型,外形为:
ATX电源20针输出电压及功能定义表
针脚名称 颜色说 明
1………………3.3V 橙色+3.3VDC
2………………3.3V 橙色+3.3VDC
3………………COM 黑色Ground
4………………5V 红色+5VDC
5………………COM 黑色Ground
6………………5V 红色+5VDC
7………………COM 黑色Ground
8………………PWR_OK 灰色PowerOk(+5V&+3.3Visok)
9………………5VSB 紫色+5VDCStandbyVoltage(max10mA)
10………………12V 黄色+12VDC
11………………3.3V 橙色+3.3VDC
12………………-12V 蓝色-12VDC
13………………COM 蓝色Ground
14………………/PS_ON 绿色PowerSupplyOn(activelow)
15………………COM 黑色Ground
16………………COM 黑色Ground
17………………COM 黑色Ground
18………………-5V 白色-5VDC
19………………5V 红色+5VDC
20………………5V 红色+5VDC

1    3.3V 提供 +3.3V 电源
2   3.3V 提供 +3.3V 电源
3    GND 地线
4   5V 提供 +5V 电源
5    GND 地线
6   5V 提供 +5V 电源
7    GND 地线
8   PW-OK Power OK,指示电源正常工作
9   5VSB 提供 +5V Stand by电源,供电源启动电路用
10   12V 提供 +12V 电源
11 3.3V 提供 +3.3V 电源
12 -12V 提供 -12V 电源
13 GND 地线
14 PS-ON 电源启动信号,低电平-电源开启,高电平-电源关闭
15 GND 地线
16 GND 地线
17 GND 地线
18 -5V 提供 -5V 电源
19 5V 提供 +5V 电源
20 5V 提供 +5V 电源

+5VSB是供主机系统在ATX待机状态时的电源,以及开闭自动管理和远程唤醒通讯联络相关电路的工作电源,在待机及受控启动状态下,其输出电压均为5V高电平,使用紫色线由ATX插头(图1)9脚引出。
PS-ON为主机启闭电源或网络计算机远程唤醒电源的控制信号,不同型号的ATX开关电源,待机时电压值为3V、3.6V、4.6V各不相同。当按下主机面板的POWER开关或实现网络唤醒远程开机,受控启动后PS-ON由主板的电子开关接地,使用绿色线从ATX插头14脚输入。
    PW-OK是供主板检测电源好坏的输出信号,使用灰色线由ATX插头8脚引出,待机状态为零电平,受控启动电压输出稳定后为5V高电平。
    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首先测量在待机状态下的PS-ON和PW-OK信号,前者为高电平,后者为低电平,插头9脚除输出+5VSB外,不输出其它电压。其次是将ATX开关电源人为唤醒,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这一步是检测的关键,将ATX电源由待机状态唤醒为启动受控状态,此时PS-ON信号为低电平,PW-OK、+5VSB信号为高电平,ATX插头+3.3V、±5V、±12V有输出,开关电源风扇旋转。上述操作亦可作为选购ATX开关电源脱机通电验证的方法。

网友A:
楼主,好人,收藏,正准备找呢。

网友B:
谢谢楼主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C(2011-05-07):
谢谢楼主,很实用的资料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