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ASM1117 发热问题

楼主(2011-02-28):
我们公司一个产品上蓄电池 6V出来经过 F7316 mos管 后经过SS14 肖特基二极管降压得到5.7V 接到ASM117的输入端,负载电流大概为250MA-280MA.发现芯片发热严重,有点烫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样情况正常不?

网友A:
建议换个LM1117试试!

网友B:
不正常,多注意吧

楼主:
2# jameswangchip 请问 区别在哪里?LM1117不是参数都一样 ? 只是厂家不同而已

网友C:
再好好检查下电路吧

楼主:
6# 3B1105 电路经过长时间测试  产品没出问题   线性稳压器 发热是正常现象,只要散热做好就可以了  一个告诉告诉我的

网友C:
电路问题!

楼主:
电路没问题,散热满足就好

网友C:
是不是已经烧了

网友D:
电路没问题吗?

网友E:
输入电压低一点 ,发热就会小了,,,把5.7V降到5V试一下。

网友E:
把输入到117的电压降到5V试一下,就不会太热了。

网友F:
输出电压是多少?输入和输出电压差大是会发热厉害的!
压差大电流大的情况下还是用DCDC的好!

网友G:
如楼上,还有芯片底部有没有做焊盘利于散热?

网友H:
不知道输出是多少?

网友I:
电压有点高?

网友J:
ams品牌相对来说还可以。
先权衡自己的货源是否有品质问题!
可以看你自己输出需求来定,要么输入端可以做一下降压措施!或者负载方面可以重新调试下!

网友G:
有没有接输出电容?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芯片底部有做焊盘来散热的,据说线性稳压器  发热是必然的,不是吗?只要散热做好就好了?

楼主(2011-04-16):
回复 网友F:

DC-DC固然容易做到大电流  但是 我的输入时蓄电池 只有6.5V最高 而且在6V时还要可以工作,用DC-DC 好像 压差较大,目前还没有看到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