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编译出现问题 急!

楼主(2011-02-28):
Looping around MACH_ALLOC
用picc 9.65编译时出现上面提示不知道怎么出现的,还有怎么给解决掉啊,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是递归调用了。

PIC不支持递归调用。

楼主:
没有递归调用啊,函数里加有个数组赋值,就不好用了

楼主:
byte Find()
{
    byte Found;
    Found = FALSE;      // init to not found

    for (Ind=0; Ind < (EL_SIZE * MAX_USER); Ind+=EL_SIZE)
    {
        FCode = r[Ind][0];
        FCode = (Dato>>8);
        // check if 1111xxxx
        if ( (FCode & 0xf0) == 0xf0)        //高8位
            continue;   // empty
        if (IDHi != (Dato & 0xff))                //低8位Buffer[4] //S/N LSB
            continue;   // fails match

              Dato = Read93LC46(Ind+1);
                if ( ( (Dato & 0xff) == IDLo) && (((Dato>>8)& 0xff) == IDMi))        //IDMi Buffer[5] //S/N IDHi    Buffer[6] //S/N MSB
        {
            Found = TRUE;     // match
            break;
        }
    } // for

    if (Found == TRUE)
    {
                EEADR++;
              Dato = Read93LC46(EEADR);
        EHop = Dato;
                EEADR++;
              Dato = Read93LC46(EEADR);
        ETemp= Dato;
     }
     return Found;
}

将以下这段去掉就会出现Looping around MACH_ALLOC
    if (Found == TRUE)
    {
                EEADR++;
              Dato = Read93LC46(EEADR);
        EHop = Dato;
                EEADR++;
              Dato = Read93LC46(EEADR);
        ETemp= Dato;
     }

楼主:
是不是编译器有问题啊,大家都用哪个版本的,我换个试试

网友A:
看这些代码真让人头大啊 。。。

楼主:
“Looping around MACH_ALLOC” error (9.65) This error may have been produced in some sit-
uations where memory allocation of variables failed. Better sorting has been implemented.资料是这样写的,没看太懂

网友A:
for (Ind=0; Ind < (EL_SIZE * MAX_USER); Ind+=EL_SIZE)

郁闷,看这样的代码简直会折寿啊。

难道你没有办法做个简化!?EL_SIZE顶个啥用。。。。。。

byte 是你自己定义的吗!?
我印象中PICC好像本身不支持这个关键字的吧。

楼主: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EL_SIZE,是方便以后设定的
辛苦了,没想到我这程序有这么难懂啊!!

网友B:
应该和编译器没关系吧!不懂程序:$:$

楼主:
“Looping around MACH_ALLOC” error (9.65) This error may have been produced in some sit-
uations where memory allocation of variables failed. Better sorting has been implemented.

网友A:
FCode = r[Ind][0];
        FCode = (Dato>>8);

写这样的代码!?
凑代码量吗!?

第一行顶个神马鸟用。。。

楼主:
FCode = r[Ind][0];
这是我放上去,看是不是这个数组影响的。

楼主:
没有这个数组时可以编译的,,而放上之后就不可以了.

网友C:
建议你将子程序代码量减小,子程序变量减少
一分为二

网友D:
a,好复杂

网友A:
首先是,你这一行放上去有什么用!?

除了多打一行字,其余是P用没有啊。。。

楼主:
又搞了一天,又发现个问题        Dato = Buffer[7]; Dato = (Dato<<8) + IDHi;这语句放入函数里就不出现问题,改成    Dato = Buffer[7];Dato = (Dato<<8);Dato+=IDHi;就能编译了

网友A:
我记得上次就告诉你简洁的比较16位位长的数据大小的方法了。

所以看到 :if ( (FCode & 0xf0) == 0xf0)        //高8位

我就郁闷了。。。:L

楼主:
还有简洁办法么?还真不知道啊!!以前是在哪个帖子上有啊,我查查!!

网友E:
换个9.8的版本看看。网上可以下到**的,我正在用,比9.6的好。

楼主:
兄弟姐妹们,用V9.63PL3版本就好用了

网友A:
请见你自己发的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ghlight=%2Bloveme99

楼主:
哦,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