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天线口ESD方案(蛇形线)

楼主(2011-02-28):
如图所示,小弟知道ASM和天线口之间加一个适当的SHUNT INDUCTOR可以大幅提高抗静电能力,可是这个GSM手机参考设计上采用High impedance distributed shunt line + shunt inductor 的方式,不知道原理和优缺点是什么,有大虾了解么?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for Switch IC
Application circuit example (Photo):

网友A:
re LZ:

就是一个感抗并联电路,构成高通滤波。注意,对地是低通,这样才具备预防ESD的功效。

这个并联电路是由一段传输线和一个电感(集总参数器件)构成,那段传输线起着增大电感的作用。具体可用Smith圆图直观分析。

楼主:
那用一个大一点的集总电感不行么?这段线的引入电感怎么计算呢?谢谢!

楼主:
另外再提一下:
加电感做高通是有效果,前两天突发奇想,用一个LC并联谐振做带通,谐振到载频附近,测试发现比加大电感还好的多,不知道实际电路有人这样用么?(窄带不跳频情况)这样有什么缺陷呢?

网友A:
to 3L:

大电感不是那么容易制造地,另外集总参数大电感也不太合适射频应用,此外体积也大。

给一个式子,具体建议看书:

  Z = Z0 (ZL + j Z0 tg(β l))/(Z0 + j ZL tg(β l))

  β = 2 π f εr^0.5 / C

其中,Z为所得阻抗,Z0为传输线的特征阻抗,ZL为那个电感的感抗,l为传输线长,f为频率,εr为等效相对介电常数(微带线),C为光速。

注意,由于tg(β l)(正切函数)的周期性,随着 l 的变长,Z 会在感容间周期变化。因此 l 必然小于 λ/4(λ是波长)当ZL = 0(短路)。如果ZL 不为零且为感性,这 l 将更短。

网友A:
to 4L:

窄带用LC带通自然可以,效果也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