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Pt100测量,群脉冲干扰过不去

楼主(2011-02-28):
电路上就是用桥壁的方法,三线制接法
做群脉冲实验时, 如果只是用一个电阻接上去,群脉冲时 AD采样正常
但是 一旦把连接这个电阻的引脚线加长1m,再加到这个桥壁里
AD采样马上不正常,而且随着这个引线的加长,群脉冲越差,
为啥啊???

网友A:
用得是屏蔽线么?

楼主:
不是 现场实际测量也不是

网友B:
你把你端口电路贴上来吧。这样大家才好给你建议。

楼主:
经典的电桥 三线制测量热电阻 原理
后面就是将桥壁输出 接AD采样芯片了

网友C:
用屏蔽线啦

网友B:
直接接AD是不行的,基本的一些抗干扰措施都没有。
至少要有适当的R、共模、差模滤波电容。构成滤波。

网友D:
又是一个到处发帖的家伙!?

在原帖中已经回复过了哦: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D1%u5C24%u7269.html

楼主:
如果直接接上电阻测量 那么采样值很稳定 AD芯片也正常工作
但是 一旦将这个连接电阻的导线加长,随着长度增加 采样值开始调 最后 AD芯片像死机了 不动做了

楼主:
就是群脉冲干扰 随着这个导线加长 群脉冲增加 AD就88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上图说明一下,你会完蛋吗?
连图也没有,大家怎么说?

网友C:
也许原理图那里就错了

网友E:
最前面加安规电容!

楼主:
220电源输入端吧 已经加了共模线圈和电容
如果再加一级 共模和电容 效果是变好

网友A:
PT100提供的是mA级别的电流信号吧,应考虑导线阻抗。

楼主:
是的 mA电流
如何考虑导线阻抗 没有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