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Pt100测量,群脉冲干扰过不去

楼主(2011-02-28):
电路上就是用桥壁的方法,三线制接法
做群脉冲实验时, 如果只是用一个电阻接上去,群脉冲时 AD采样正常
但是 一旦把连接这个电阻的引脚线加长1m,再加到这个桥壁里
AD采样马上不正常,而且随着这个引线的加长,群脉冲越差,
为啥啊???

网友A:
EFT测试中的IO口测试。

当你的引线越长时,当然是越容易被干扰了。

第一:使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要可靠接地
第二;电路的PCB设计要合格,如果PCB和电路设计合格,就是不用屏蔽线过EFT也很轻松
第三:软件要有合理的滤波算法,最基本的多次采样求均值,或者去一阶冲激滤波等等,该用的得用上。

重点是2、3,乃重中之重。。。

网友B:
加大滤波。几十K到几百兆都可以加强一下。

楼主:
电源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