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一款便宜的MCU

楼主(2011-02-28):
带UART的MCU哪款最便宜

网友A:
你只用到UART?

网友B:
79系列的吧

网友C:
一般来说资源少的就是相对便宜

楼主:
为哈资源少的就便宜?

网友C:
资源少,意味着成本少,当然便宜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D:
UART可以用软件模拟吧

楼主:
你意思是弄一款最便宜的纯IO IC?

网友D:
嗯,69p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