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大家推荐一款性能好,价格也不贵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吧!!

楼主(2011-02-28):
要求4.2V的,最好是没有什么外部元件的,电流在1A左右,发热不要太高,有各种保护,有充电指示的就行!价格不要超过5元RMB最好.MAX系例,也就是美信的脉冲式锂电池充电芯片,好是好就是太贵了!!用不起.

楼主:
希望大家的回复真实可靠.
谢谢!!

楼主:
没人在呢.大家都去哪了.炒房去了吗

网友A:
这样的IC不可能太便宜,你可以试试使用廉价单片机按照要求搭一个电路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要量产的,所以要求不能太复杂.性能也要好.

网友B:
我有一款ic是这样的

网友B:
我有一款充电器,功能和你的差不多,充电电流是1A的,已经再量产了,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053009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