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发现了Keil的BUG?请各位高手看一看——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2-28):
没耐心的请直接看第1楼的现象和第31楼我从汇编发现的问题——看看到底是不是BUG

又有最新进展,见39楼

事情明白了,的确是我对C的理解不到位造成的,并不是KEIL的BUG。详情见48楼。
另外,在47楼123jj前辈也给出了完全正确的解释,虽然我是自己想出问题所在的,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

不过48楼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请高手再点拨点拨。

顺便为了21IC能够更好,提一个题外的建议:21IC的网站兼容性实在不佳啊,我一直都用GOOGLE浏览器,可是在谷歌浏览器里面网站提供的很多功能却没法使用——比如上传照片、修改帖子,害得我还得专门打开IE6去做这些事情。希望21IC能够改进这些问题——纯属建议,只为让21IC越来越好

问题已经解决,结论是:避免出现这种闹心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对于位变量(bit变量和位域变量)只对其使用逻辑运算符,而不要对其使用按位运算符。
记住能够对位变量(bit变量和位域变量)应用哪些运算符的最简单方式是:把位变量看作是bool类型而不是整数类型。

结贴!!

在看过124楼前辈的发言之后,我深感惭愧,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此处以及63楼给的出结论都是根本性错误的,位域不该被看作是bool类型,位域其实就是数量类型(1位的整型类型)。
在标准C语言中,根本就没有布尔类型,而Keil C51中的bit类型与bool类型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将bit类型当作bool类型来用基本上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bit变量应用按位取反和对位域变量应用按位取反时现象完全不同的根本原因:其实bool类型是不支持按位操作的,这也是为什么不说bit类型就是bool类型的原因,但是在Keil的实现中bit变量的按位取反操作效果和bool类型的逻辑取反操作效果完全相同。而位域呢,由于它本身是数量类型(1位整型),而标准C支持的CPU绝大多数都没有位处理机,所以对位域变量进行计算时必须扩展为char、int等类型然后进行计算,比如对于1位的位域pin.b_1进行按位取反,假设此位域值为1,那么按位取反后的结果在51上是0xFE,而在ARM7上为0xFFFFFFFE。

大家可以试一试,位域类型支持所有整型支持的运算符(我试过加法、乘法、按位取反、位移),但是bit连加法都不支持。

楼主:
上面是我仿真的情况截图,程序很简单,

最下面是我使用的软件的版本

楼主:
这里我我实验的程序源码和工程,有条件的可以试一下:
低成本倒计时牌(程序代码).rar (1.79 MB) test.rar (405 Bytes)

楼主:
这个简单例子是从我的实际工程中的一段代码抽象出来的,可搞死我了,竟然会有这种现象。
我最初使用的代码是上面第二个图里面的那样子,可是程序运行不符合我想到的情况,改为上面第四个图里面那样子程序才运行正常

楼主:
热烈期盼高手解疑答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仿真有BUG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提倡不要仿真,找这个问题也很无聊,会耽误你赚钱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我实际工程里面的代码,在实物上验证就是和仿真的现象一致的,其实是先在实物上发现运行不正确,所以才通过软件仿真来查找出错的原因的,要不是有软件仿真的话,恐怕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程序哪里出了错误呢——我们公司没有硬件仿真器,都是直接烧到片子里试的。

不过,我也确实不该这么耽误大家的时间,下一步从汇编开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对于bit的逻辑操作,应用“!”
例如把pin.b_3 = (~pin.b_1) && (~pin.b_2);改成
        pin.b_3 = (!pin.b_1) && (!pin.b_2);就符合你的设计目标了

网友C:
楼主搞错了,应该用按位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搞错,我的表达式结果是要用于if语句的条件,所以我需要的肯定是逻辑与。

而且,为什么第一张图片的结果是对的呢,那里也是逻辑与啊。而且我认为,您应该仔细看一下第一张图和第三张图,比较一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难道不是吗?但结果就完全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方法的确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图片1中的情况和图片三中的情况完全一样——难道不是吗?为什么图片1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但图片3却得到了错误的结果呢??

还有,图片3和图片7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为什么图片5和图片7的结果又是一样的呢??

您难道不认为这值得深入思考吗???

网友D:
白娘子、你好白、

网友E:
不认为。图片看得眼花缭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片很简单吧:一共8幅程序的图片,共展示了两个程序,每个程序有四张图片。图片里展示了程序运行到while(1)时8个主要变量的值。就这么简单

如果还看不懂的话,可以下载程序自己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娶妻能如白娘子,此生再苦又如何!

头像是俺滴梦中情人!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我实际工程里面的代码,在实物上验证就是和仿真的现象一致的,其实是先在实物上发现运行不正确,所以才通过软件仿真来查找出错的原因的,要不是有软件仿真的话,恐怕我到现在还不知 ...
引用 楼主:

我搞了7年都没用过硬件仿真器哈,你可在目标板上找个东东来跟踪,比如用串口发送变量值,看是在哪里被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更好的方法,直接读产生的汇编代码——这总不会受软件仿真的影响了吧。

正在进行中,有一句不懂:

ANL A,#B(0xF0)

不知道#B是什么意思啊,希望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有更好的方法,直接读产生的汇编代码——这总不会受软件仿真的影响了吧。

正在进行中,有一句不懂:

ANL A,#B(0xF0)

不知道#B是什么意思啊,希望知道的指点一下 ...
引用 楼主:

除非找非常BT的故障,一般不需要去读反汇编,keil是一个很成熟的软件,仿真可能有漏洞,但是编译上出问题的概率很小,遇到这种现象,先应该从自己是不是犯了低级错误入手去寻找,把程序分段,用对外接口(例如串口和显示屏)的方式跟踪程序的运行结果,而不是一头扎进深水里。

网友F:
LS
B寄存器的地址就是0xf0

对于位建议用!b而不是~b,类似的问题我在IAR的EW8051中也有出现过,这种位域的&操作甚至直接被优化掉了,但用&&就很正常

可见应该不是KEIL的BUG,这里面的细节可能只有C专家知道了,或者写编译器的人清楚

网友C:
漂亮的白娘子,我试了一下,用&也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我好像明白ANL A,#B(0xF0)是什么意思了,好像是先把寄存器B赋值0xF0,然后再让A和B逻辑与,并把结果存放在A中。

不知道对不对啊???
那么这条怎么解释:
ANL A,#ACC(0xE0)
好像用前面的解释说不通啊。

急盼高手告知——在线等待

网友F:
ANL A,#B(0xF0)应该是ANL A,#0xF0

楼主:
汇编阅读中,顺便感慨一下:
为了节省内存,对于标志量(只能取0和1的变量)的定义方法有两种:
1、
struct {
                uchr b_1        : 1;
                uchr b_2        : 1;
                uchr b_3        : 1;
                uchr b_4        : 1;
                uchr t_1        : 1;
                uchr t_2        : 1;
                uchr t_3         : 1;
                uchr t_4        : 1;
        }pin = {1,0,0,0};
2、
bit b_1,b_2,b_3,b_4;
bit t_1,t_2,t_3,t_4;

第一种是标准C语言中的位域法,第二种是C51扩展的位变量(标准C中没有),
使用位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标准C,任何单片机都支持,利于移植。而且如果需要好几组类似的标志的话——比如交通灯的红灯、绿灯、黄灯各需要一组状态变量,那么我们只要定义三个结构体变量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位变量bit法的话,很难移植,而且像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就得定义三套类似的变量,这样就会造成程序开头一大堆的变量定义——不夸张的说,我正在处理一个有100多全局变量程序,而整个程序只有不到4K大小。

可见位域法有着极大的优点。

但是通过今天读汇编代码才发现:bit变量法也有着相当的优势啊。
对位域变量中的位和bit位变量进行相同的运算(如,逻辑与),bit变量仅需要3条语句,而位域变量则需要十几条指令——运行速度差距可想而知了。另外,bit变量的操作很容易读懂(在会变中),我只用了几分钟就全都读懂了,可是对位域变量的操作则非常的难读,绕来绕去,人都晕了:lol

另外,为什么Keil不直接把位域变量放在51内存的bit区呢?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真是搞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偶,这样啊,谢谢啊

偶:L太菜了,没脸见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希望大侠不要光顾着为了自己对了而欣赏:lol,也和俺一道试试想为什么上面的不对,尤其是图片1和图片3中的为什么一个对一个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但是看到你的提示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直到看到22楼的解释才明白了您的意思——唉,真是太惭愧了:L
22楼:
ANL A,#B(0xF0)应该是ANL A,#0xF0

网友G:
位逻辑要用逻辑运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F:
首先,对于bit定义的位变量,使用按位取反“~”符号肯定没错,因为下面的四张程序代码就是对bit变量进行“~”操作,而结果都是对的。而且经过跟踪汇编代码,我发现对位变量的按位取反操作其实是使用取补指令“CPL  C”完成的——这很自然,我认为任何C51的编译器都会把对位变量的按位取反“~”操作编译成取补指令“CPL”的。而对于CPL的作用,8051指令集上有这样的功能描述:Description: CPL complements operand, leaving the result in operand. If operand is a single bit then the state of the bit will be reversed.
可见,对于位变量(bit变量)进行“~”操作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次,对于位域定义位成员变量,虽然在C中它被看作是位变量,但对于位域的操作都是通过对整数的逻辑操作实现的,所以对于位域成员使用按位取反操作“~”,根本就不是对位变量的按位取反“~”操作,而是对整数的按位取反“~”操作,所以根本也就不存在你所说的对于位变量不应该使用“~”而应该使用“!”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你的建议不成立。

楼主:
奇怪:
ANL  A,#ACC(0xE0)
上面的指令是把A和ACC进行相与吗??
A和ACC不是同一个寄存器吗??
那自己和自己相与岂不是结果还是原值啊??

但是,在这条指令执行前,A和地址0xE0处的值都是0x21,但是上面那一条指令执行后,A和地址0xE0处的值都变成0x20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编译器也太傻了吧,看下面的图:

把0x00赋给R7,然后把R7赋值给A,那A不明摆着就是0x00吗。
下面竟然还对A进行逻辑与操作和左移操作。对0x00进行这些操作有意义吗???是只有KEIL编译器这么笨还是所有的编译器都这么笨啊??要是编译器都这水平的话,那俺就放心了——那些鼓吹人工智能将统治人类的预言家也可以休息休息睡了

楼主:
经过对代码的跟踪,我现在确信是编译器的BUG了,我将简要介绍BUG产生的造成原理,如有不妥之处,敬请高手指点:请看下面的一段汇编代码:

第一句是C语言,下面是它对应的汇编代码。
图上的两个红色方块依次分别对~pin.b_1和~pin.b_2是否为0进行判断,由于两块代码功能相同,我就把第一个方块里面的三条语句进行一下讲解:
ANL A,0x01
A中存储的是结构体pin,所以这一句的作用就是清0其他位而只保留pin的第一位——也就是pin.b_1。这样我们就把pin.b_1的值取出来了——存于A中
CPL  A
这一句对A进行按位取反,请注意,A是怎么来的,从上面那一句我们可以轻易的判断:A的高七位肯定是0,A的最低一位不确定,那么按位取反后,A的值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0xFF或0xFE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不管pin.b_1是多少,这一步执行后A的值只可能是0xFF或0xFE之一。
JZ C:0193
这句指令的意思是如果A的值为0,那么就跳转到0x0193处,否则就接着下面的指令执行。那么我们上面刚刚说了什么呢:“不管pin.b_1是多少,这一步执行后A的值只可能是0xFF或0xFE之一。”,那么这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管pin.b_1是多少,本句指令肯定不会执行跳转,而是一定执行下面紧接着的指令。

好,在方块1和方块2之间没有跳转指令,那么程序就一定会执行到方块2那里去,方块2的代码是判断pin.b_2是否为0,而且判断的方法和上面的方块1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下面的结论:不论pin.b_2是否为0,方块2中的条件跳转指令都不会执行跳转,而是一往无前的执行完方块中的每一条指令,然后继续执行方块2下面紧接着的那条指令。

综上两个方块的分析可知:不论pin.b_1和pin.b_2的值是多少,程序都会从地址0x0180处一直逐条执行到0x018F,在0x018F处的三条指令其实很容易明白了:

地址0x018F和地址0x0193处的代码分别将R7的值赋值为1和0,根据上面的解释可知,不论pin.b_1和pin.b_2为多少,程序都会执行0x018F这条指令——将R7赋值为1

其实R7中的值就是最后要求的pin.t_4的值,下面的代码只不过是把这个值放到pin这个字节变量中去——还真是麻烦啊!!!

所以 ,最终的结论就是 :不管pin.b_1和pin.b_2的值是多少,pin.t_4的值一定是1。

所以,我认为这是编译器的BUG,各位应同意吧。

赶快联系KEIL公司,要奖金去喽:lol

楼主:
晚了,睡觉去了,明天继续听听坛上各位高手的见解。

不过说实话:我很心虚——想我这种菜鸟,能发现KEIL的BUG??:$

Good Night!:lol

网友H:
假设
ACC     DATA    0E0H
那么二进制代码 E5E0 反汇编会有两种:
1 MOV A,#ACC
2 MOV A,0E0H
都是对的.

网友H:
刚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反汇编.
keil的帮助中找了一通,没有发现~说不能往逻辑型号转.
确实是bug,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其他版本的编译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假设
ACC     DATA    0E0H
那么二进制代码 E5E0 反汇编会有两种:
1 MOV A,#ACC
2 MOV A,0E0H
都是对的.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明白,但是MOV A,#ACC(0xE0)这种写法好像就比较奇怪了吧,括号是什么意思,是注释吗??#ACC(0xE0)这种写法真得是很怪异

网友F:
XIANSir不要轻易怀疑什么这个编译器有BUG,那个编译器有BUG,当然不能说KEIL就没有BUG
必竟KEIL一向是很严谨的,而且历史悠久,能写编译器的人不是一般人
位变量可以使用~这个,不代表这样就是合理的,合法的
一个东西用了没有错,并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因为你这只是一个情况而已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类似的情况我在IAR上也有遇到,并且结果更糟糕,看反汇编都有产生代码,但却没有执行
建议用其它的51编译器试试,比较一下,比如IAR,GCC....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前辈的提醒。
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困惑其实主要来自于1楼给出的那八中情况的不一致性,我希望您能够仔细对比那八幅图片的代码。

比如对比第一张图片和第三张图片,我们可以抽象出下面的问题:

变量1 = 表达式1
变量2 = 表达式2

(变量1 && 变量2)==((表达式1) && (表达式2))  这是恒等式吗???

我认为这应该是恒等式,如果哪一个C语言编译器使得这个恒等式不成立的话,那就应该是BUG。不知前辈认可否

网友I:
支持36楼,Keil是德国人,德国人做事的态度世人皆知。这种情况我从来认为是自己程序的缺陷造成的,把问题找出来,我就进步了。如果什么事先把错误原因推到别人身上,那永远不会进步。

LZ最好还是先沉下心来仔细找找自己的BUG。至少给自己一个说法。德国人、中国人,谁该向谁说对不起?

楼主:
最新进展:我用VC++2008快速版对上面的代码进行了测试,发现结果与KEIL一致,图片如下:

也许C语言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实在想不通为什会是这样子的。
希望对C语言有深入研究的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实在搞不懂其中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刘前辈言重了!
我并没有非要让什么人认错的意思。只不过对于1楼的现象实在不理解(毕竟俺还很菜),所以发帖希望有高人能够为我解惑。

但是至今也没有人给出一个让我信服的解释,而且通过反汇编发现产生的汇编代码也确实不太符合常理——我是这样认为,你不妨也看看31楼的汇编解释,看有没有问题

再者说,如果真的能够解决这个现象(不是问题,是现象),那么我们都能得到进步,这不就是我们来论坛的目的吗??

网友F:
我也期待高人出现,不对,应该是超人出现

网友H:
回复 网友F:

http://topic.csdn.net/u/20080827 ... 6-498e957cd6b2.html

复制过来内容如下:
多谢很多兄弟在上面跟贴。

其实我问的是为什么要先提升再取反,而不是怎么算结果会是多少。

多谢各位指点。

Operands that are smaller than an int (such as bool and char ) are converted to int before the operator is applied.
这句话或许是正解。
不过感觉这东东还是不自然,在同一类型unsigned char的两个数 之间操作理论上是不要提升。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规矩和潜规则?
对我有用[0]丢个板砖[0]引用举报管理TOP

weilianwl
(weilianwl)
等 级:
#26楼 得分:0回复于:2009-09-28 10:43:37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终于找到。因为在C89和C99标准中,按位操作的操作符(~、&、等)需要整型作为操作数,故按这个标准,字符型先被扩展为Int类型后再做运算

网友H:
C语言中的整型提升(integral promotion)
刚百度到的。
以前根据经验粗略的知道一些 。
但是这个 位变量 取反的 事情 ,还是第一次 见到。
中文的关于VC6 取反+移位的讨论很多 。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终于找到。因为在C89和C99标准中,按位操作的操作符(~、&、等)需要整型作为操作数”“

此说法对于VC++或许是对的,但对KEIL肯定不对。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
bit b1 ,b2;
b1 = 1;
b2 =~b2;

KEI为b2 =~b2;产生的汇编代码有三条:
1、将b1拷贝到位寄存器”C"中
2、CPL C 即对位寄存器按位取反并将结果存于C
3、将C中的值赋给b2

而对于CPL按位取反指令,手册上有这样的解释:Description: CPL complements operand, leaving the result in operand. If operand is a single bit then the state of the bit will be reversed.

可见,KEIL中对于位变量(bit定义的变量)使用CPL按位取反指令不需要类型提升。而CPL指令对于位变量的操作就是反转——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网友F:
LS
在KEIL中bit和位域中的位肯定不是同一个概念,否则没有必要扩展bit关键字了
总之出现这种情况我肯定认为是自己不对,自己没有完全理解C。。。
C虽简单,但要真正理解,精通还是大有**的

网友J:
我就纳闷,为什么一定要用“~”呢?
位取反用“!”才是王道!
告诫LZ一声:永远不要编写依赖编译器的C代码!
如果理解不了,5年后再回来看此贴吧。

网友K:
实在看不过去了,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找这个问题也很无聊~~~

在C语言中,~运算符是将数据按位求反,先将bit类数据扩展成标准char pin数据类型,再求反。

如要想按照LZ的思路,让程序正常运行,只需加一个强制数据类型转换(bit)即可。
        pin.t_3 = (pin.t_1 && pin.t_2);
        pin.b_3 = (~(bit)pin.b_1 && ~(bit)pin.b_2);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pin.b_4 = ((pin.b_1==0) && (pin.b_2==0));

请注意:
强制数据类型转换(bit)不能加在~按位求反运算后,否则,按照标准char pin数据类型求反的结果,由于求反位存储在原定义的BIT位置,强制数据(bit)型转换后,只要不为0, 就转换成1, 引起结果不准确!
示范程序如下面所示:
        pin.t_3 = (pin.t_1 && pin.t_2);
        pin.b_3 = ((bit)~pin.b_1 && (bit)~pin.b_2);   错误的强制数据类型转换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错误的强制数据类型转换
        pin.b_4 = ((pin.b_1==0) && (pin.b_2==0));

楼主:
我想,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了,请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原理:

首先,大家一定要把位域和bit变量划清界限!
二者虽然都能达到定义位变量的目的,但是位域是C语言标准中的内容,为了达到兼容所有的CPU,C语言标准不能假设处理位域变量的CPU都有位处理单元,
所以,对于位域的按位取反操作,必须进行类型提升(在16位机和32位机上提升为int,在8位机上提升为char)。尽管8051确实有位存储单元和位处理机构,
但为了达到和标准C的兼容,也不能对位域使用“位处理单元C”,而只能按照没有位处理单元的CPU那样进行类型提升再做按位取反。

但是对于bit定义的位变量则不同,因为bit类型是KEIL专为8051对C语言的扩展,所以没有考虑兼容性一说,KEIL对于bit变量可以任意的使用位处理单元。
这也就解释了那八幅程序代码中为什么前四幅的结果和后四幅的不同:因为他们确实是非常不同的——尽管形式上看是一样的。

好了,由于后四幅的结果很符合常理,所以我们就不再讨论后四幅的程序现象了。
接下来我们着重分解一下:前四幅程序是怎样产生“诡异的结果的”

看程序(为了不分散注意力,我对代码进行了简化):
void main()
{
        struct {
                uchr b_1        : 1;
                uchr b_2        : 1;
                uchr b_3        : 1;
                uchr b_4        : 1;
                uchr t_1        : 1;
                uchr t_2        : 1;
                uchr t_3         : 1;
                uchr t_4        : 1;
        }pin = {0,1,0,0};

        pin.b_1 = 1;
        pin.b_2 = 0;
        pin.t_1 = ~pin.b_1;
        pin.t_2 = ~pin.b_2;

        pin.t_3 = (pin.t_1 && pin.t_2);
        ...
        pin.t_4 = ((~pin.b_1) && (~pin.b_2));
        ..

        while(1);
}

pin.t_3 = (pin.t_1 && pin.t_2);
pin.t_4 = ((~pin.b_1) && (~pin.b_2));

这两句代码,一样吗???
看似一样,但一旦考虑了类型提升之后,就会发现他们非常不一样,这很具有误导性——我之前也认为一样,所以产生了要给KEIL提BUG的笑话。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pin.t_1 && pin.t_2)是对两个位变量进行进行逻辑与
而pin.t_4 = ((~pin.b_1) && (~pin.b_2));其实是在对两个整数进行逻辑与——记得类型提升吗??

实际上,
pin.t_1 = ~pin.b_1;
pin.t_2 = ~pin.b_2;
两个操作中也进行了类型提升——因为标准C中的按位取反必须对整型进行应用(8位机中是char),然后位变量的按位取反操作的结果被从那个临时整型值中“(聪明地)正确的取了出来”

请注意,我这里强调聪明地正确的取了出来,而不是进行直接的降类型转换,因为类型转换是“蛮力型,粗暴的”——所以,升类型转换总能的到正确的结果,而降类型转换却很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

不信的话,你可以比较一下下面的两组式子:
pin.t_1 = ~pin.b_1;
pin.t_2 = ~pin.b_2;
       VS
pin.t_1 = (bit)(~pin.b_1);
pin.t_2 = (bit)(~pin.b_2);
后面这一组等式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因为整型向bit型转换的方式只是简单的:取最低位。对于pin.t_1 = (bit)(~pin.b_1);取最低位肯定是对的,因为pin.b_1本来就是程序的最低位,但是对于
pin.t_2 = (bit)(~pin.b_2);肯定就是错误的了,因为pin.b_2是第二位。

说这些的原因是告诉大家: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呢:
pin.t_4 = ((pin.t_1=~pin.b_1) && (pin.t_2=~pin.b_2));

看来,位域的“按位操作”水很深啊,没有学透彻,最好少用。

楼主:
47# 123jj 高人终于出现了。
高人啊,您的确是对的,尽管在看到您的帖子之前我就已经想明白了,但还是非常感谢。

另外,这对于您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我们不懂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F:
其实这和提升没有关系,本质应该是~,&,|不对,而应该是用!,&&,||....
我测试过禁止KEIL的整型提升功能,结果一样的
使用不正确的这些~,&,|操作位域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使用位域一定会提升,而使用~的结果是对字节操作接着使用&,结果仍是字节,最后再把字节转换成位域,这样肯定达不到LZ想要的结果,但按规则却是正确的
至于具体的过程我没有兴趣分析,因为这本身就不符合规则,要改的是程序

网友K:
47# 123jj 高人终于出现了。
高人啊,您的确是对的,尽管在看到您的帖子之前我就已经想明白了,但还是非常感谢。

另外,这对于您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我们不懂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再次感谢您 ...
引用 楼主:

首先更正一下,俺不是什么高人,俺不懂C语言,不搞技术也不做电工,C语言中,常用的几十个基本关键词俺都写不全,只能说大概了解一下C语言,跟在二姨家的高人后面捡点菜,学点**毛蒜皮小本事,真正的高手是象ayb_ice这类的高手奇人,一针见血,说到点子上去了~~~

二姨家的奇人高手真的很多很多,数不胜数,祝LZ早成大器~~~

网友K:
对C语言的编程,建议LZ尽量使用50楼ayb_ice老师推荐的方法,正确使用逻辑关键词 !,&&,||....
而不要不正确的使用这些位域操作 ~,&,|....
有助于LZ提升程序的质量,减少出错概率。。。。

楼主:
回复 网友F:
50# ayb_ice

“首先使用位域一定会提升,而使用~的结果是对字节操作接着使用&,结果仍是字节,最后再把字节转换成位域,这样肯定达不到LZ想要的结果”

前辈错了:
首先你上面描述的等式是:
pin.t_4 = ((~pin.b_1) & (~pin.b_2));
而这个等式得到的结果肯定是正确的,我已经试过了,而且前面也有人已经有人提出这种操作方法的正确性。

这也就说明,将位域提升为字节,再把字节降为位域,肯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也就是:
pin.t_2 = ~pin.b_2;肯定能得到正确结果。否则,位域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东西了。

那么pin.t_4 = ((~pin.b_1) && (~pin.b_2));为什是错误的呢??
和  pin.t_4 = ((~pin.b_1) & (~pin.b_2));相比你会发现二者仅有一点不同,也就是&与&&。

我分别读了他们的汇编代码,发现:
其实两个式子都正确的把位域取反并相与的结果求了出来,并存储在了临时整数(类型提升产生的)的
最低位。——pin.t_4 = ((~pin.b_1) && (~pin.b_2))并不是真得这样做了,而是实际效果是相当于这样子做了。
所不同的是,在条件判断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整数用于是否为0的判断,而&则把这个整数的最低一位
提取出来,并用提取出来的值是否为0进行判断。至于提取最低位的手段,那肯定是对整数"&0x01"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通过这次我一定会汲取教训,注意这些事情的。

网友L:
确实是的,这样的算法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初来乍到,都不认识,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您太谦虚了,你上面的回答是最直接最正确的。

网友M:
新手上路,大家以后多多指点啦!:loveliness:

网友K:
回复 网友F:
50# ayb_ice

“首先使用位域一定会提升,而使用~的结果是对字节操作接着使用&,结果仍是字节,最后再把字节转换成位域,这样肯定达不到LZ想要的结果”

前辈错了:
首先你上面描述的等式是:
pin.t_ ...
引用 楼主:

ayb_ice老师没错,是小辈您错啦~~~

建议LZ再去重温一下C语言基础,搞清“!,&&,||”和“~,&,|”的本质区别。

“!,&&,||”是对逻辑结果判断并处理,即俺们常说的“1”和“0”,“对”与“错”之判断与处理。
“~,&,|”是按位对数值进行运算,两者的用途不同,尽管有时两者的结果一致,但不能证明你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并没有可移植性。

假如你搞通了上述两者的使用场合及用法,就不会提下面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了。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呢:
pin.t_4 = ((pin.t_1=~pin.b_1) && (pin.t_2=~pin.b_2));

如LZ一定要这样用,改写成如下形式,加入强制数据(bit)类型转换,结果一定正确。什么原因请LZ仔细想想,俺相信,LZ很聪明,一点就通~~~
pin.t_4 = ((pin.t_1=~(bit)pin.b_1) && (pin.t_2=~(bit)pin.b_2));

网友K:
俺没有匠人那么好的文采,不会说话,假如你要结果的话,对53楼的例子,结论很简单。

对“!,&&,||”之类型操作,数据一定要先转换成对应数据格式(自动转换或手工指定),才能对逻辑结果作出正确判断与处理。
pin.t_4 = ((~pin.b_1) & (~pin.b_2));    正确
pin.t_4 = ((~pin.b_1) && (~pin.b_2));  错误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正确
pin.t_4 = ((!pin.b_1) && (!pin.b_2));  正确,C语言标准推荐用法

网友K:
LS发言漏写了对pin.t_1,pin.t_2的赋值,结果一样!

C语言内部操作是,用中间计算结果(~pin.b_1) , (~pin.b_2) 先对pin.t_1,pin.t_2赋值,再用中间计算结果求出最终结果,对pin.t_4赋值。

网友:
菜鸟,来报个到

网友N:
讨论了这么多,其实看一下反汇编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57# zjaoing123
首先,非常感谢ayb_ice老师和123jj对我的热心指导。我必须承认:对位域进行按位运算是错误的做法,以后对于位域我将只进行逻辑运算(&& || 和 !),绝不再使用按位运算符号:& | 和~。
我以后将谨记这个规则。再次感谢ayb_ice老师和123jj的教诲。

另外,关于你说的两个问题,我做一下说明:

1、对于! 和 ~的应用场合,我倒是还是知道的,但是我的想法是:对于只有一位的变量,按位取反不就是逻辑取反吗。当然,现在想想,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2、前辈给的pin.t_4 = ((pin.t_1=~(bit)pin.b_1) && (pin.t_2=~(bit)pin.b_2));确实是对的,但是,我之所以提出pin.t_4 = ((pin.t_1=~pin.b_1) && (pin.t_2=~pin.b_2));这个式子,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句子和前面的
pin.t_1 = (~pin.b_1);
pin.t_2 = (~pin.b_2);
pin.t_3 = (pin.t_1 && pin.t_2);

这三条语句是等价的,但是经过验证发现,并不是这样。
其实上面的那个问题就变成了pin.t_4 = ((pin.t_1=~pin.b_1) && (pin.t_2=~pin.b_2));这条语句中参与&&运算的到底是pin.t_1的值,还是~pin.b_1的值,这二者会导致不同结果。
根据前辈给的语句结合我的语句分析,发现参与&&运算的应该是表达式~(bit)pin.b_2的值,而不是pin.t_2的值。

总结一下:
对于位变量(包括bit变量和位域变量),可以安全使用赋值操作和逻辑操作(&& || !),但使用按位操作(~ & |)则有得到错误结果的危险。所以,对于位变量(包括bit变量和位域变量)
应该一直使用(&& || !)而避免使用(~ & |)。
如果记不住的话,那么把位变量(包括bit变量和位域变量)当记作bool类型,那么很自然的对于bool类型(位变量)就只能应用逻辑运算符,而对bool类型(位变量(包括bit变量和位域变量))
使用只适用于整型的位操作(~ & | >> <<)和算数操作(加减乘除)肯定是错误的。

再次重申,位变量(包括bit变量和位域变量)是C语言中的bool类型而不是整型,只能对其使用逻辑运算符。

好了,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该结贴了。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帮助。

上面的总结完全错误,不应该把位域和bit二者搅在一起,具体解释见楼主贴

网友K:
LZ总结的很好!很有文采,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K:
:loveliness:呵呵,多谢大侠夸赞。
不过,看来我的C学的还是不够啊,需要继续努力,向”C“进发--------》

网友K:
说实话,俺一点也不谦虚,LZ的C比俺熟练的多啦,非常羡慕ing~~~

假如不给俺手头放一本《C语言大全》,连LZ的这么短小的C语言俺都写不出,因为最基本的C关键词俺都默写不出,俺实在没时间学习,因此非常羡慕你们这些有时间学习、肯花时间学习的小辈们~~~

希LZ努力,功力早上一层楼,为国为民为自己的小家和二姨的大家,更为自已,努力用功。

网友G:
我的教训得出的办法:
pin.t_1 = (~pin.b_1)&&0x01;
pin.t_2 = (~pin.b_2))&&0x01;
pin.t_3 = (pin.t_1 && pin.t_2))&&0x01;

网友I:
大忽悠:

大忽悠: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pin.t_1 && pin.t_2)是对两个位变量进行进行逻辑与
而pin.t_4 = ((~pin.b_1) && (~pin.b_2));其实是在对两个整数进行逻辑与——记得类型提升吗??

先弄清什么叫类型转换或者整型提升再说吧。

提醒一句:C语言中的类型转换/整提升是为了不同类型的操作数符号问题而产生的对策。——逻辑运算&&符两边的逻辑分量操作数有符号问题吗?都要求是bool 类型,非0即1,逻辑变量0和1再怎么转换和提升还是0和1。既然是逻辑与(bool 变量不是1就是0,)还要什么类型提升?
        结果值才可以是int(为了判断,它没有逻辑值判断指令)。

在没有找到依据之前,(教材、手册上没有讲过的东西)别自己创造概念。

网友K:
很多时候,能看出别人说错说的不完善,但俺却表达不出,没办法,不是搞这行的吃这碗饭的~~~  :L

欢迎刘大师给俺们菜鸟上上课,补习点基础知识~~~

网友I:
画蛇添足: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什么地方推荐这种写法?
一个逻辑运算符&&两边的运算分量一定是bool 逻辑量!所以:
(~pin.b_1)只可能为逻辑值0或者1,根本不可能为其它值。举例:

uchar  aa=0x46;
uchar  bb=0x32;
uchar  cc=0;
则:  aa && bb =1;
     (~aa)&&(~cc) =1;
      (aa==1)&&(bb==1)=0;
pin.t_4 = (!pin.b_1 && !pin.b_2);    //  逻辑运算请用逻辑运算符。

/

楼主:
回复 网友I:
提醒一句:C语言中的类型转换/整提升是为了不同类型的操作数符号问题而产生的对策”

可以断定:刘前辈没有仔细看帖

你应该知道,C语言是针对没有“位处理器”的CPU制定规范的,因为很多处理器确实没有位处理器,他们的位操作只能通过对字节和整型的按位操作来完成。

在形式上,位域虽然是位变量,但是编译器对它们处理时必须提升为int或char型然后处理。

所以,对位域的位变量处理,全部都得进行类型提升,然后再处理。

明白了这些,前辈就应该明白~pin.b_1绝对不会是只取0和1,甚至他永远都不可能取0和1,只能取0xFF和0xFE.
原因是这样子的:pin.b_1在进行按位取反之前会被提升为一个字节变量,字节变量取值为0x00或0x01,然后对这个字节进行按位取反,得到的值只能是0xFE和0xFF

网友K:
画蛇添足: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什么地方推荐这种写法?
一个逻辑运算符&&两边的运算分量一定是逻辑量!所以:
(~pin.b_1)只可能为逻辑值0或者1,根本不可能为其它值。举例:

uch ...
引用 网友I:

刘大师说的正是,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这种写法举世没有,但客户是上帝,LZ硬要这样用pin.t_4 = ((~pin.b_1) && (~pin.b_2));
俺只能顺着LZ的思路,加个(bit),强制转换一下,以求得正确结果。

实际上在生活中,在工作上,很多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比如,你新到一家公司搞技术,前面的产品一看就浑身是病,改一种方案性能又好又省银子,但你不能改啊。
比如这个产品是总工设计的,你想更改,饭碗砸了,或许你要说,这家公司不做也罢!
那再假设,这个产品是其他公司设计的,公司只为其提供配套业务,你想更改,公司饭碗都被砸了,你能更改吗?
唯一的方法就是适应他,管他对错,你只能打个补丁,让他能用能正常工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I: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这种写法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结果确实对的,为什么它是对的呢:因为bit类型是KEIL对51进行的C语言扩展语法,既然专为51扩展,那他肯定会好好利用8051的位处理器的,这样,(~pin.b_1)就会因为类型提升而导致错误的结果,而(~(bit)pin.b_1)却不会产生类型提升,而是使用51的专用位处理器进行处理,所以得到的结果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种写法举世没有,但客户是上帝,LZ硬要这样用pin.t_4 = ((~pin.b_1) && (~pin.b_2));”

呵呵,看来俺让大侠为难了,真是不好意思啊:loveliness:,

俺这次一定记住,以后再也不对位变量使用按位操作符了,只使用赋值、逻辑运算符和==、!=运算符。
所以,前辈的辛苦还是非常有意义滴

网友I:
在形式上,位域虽然是位变量,但是编译器对它们处理时必须提升为int或char型然后处理。
所以,对位域的位变量处理,全部都得进行类型提升,然后再处理。

唉!开玩笑呢,位域 pin.b_1,……不是位变量! 是你自己定义的uchar 变量!所以运算中采用的字节变量运算代码是编译器听你的话才编译出来的。 uchar  pin.b_1 本来就是按字节运算的,和整提升根本无关!——整提升至少要提升为int 类型,51单片机2字节运算才对,根本没有提升到字节类型的,C51整提升也没有uchar 类型运算,都是2字节int 运算。——以前帖子上证实过的。所以,代码中的字节运算根本不是什么整提升出来的。逻辑运算需要操作数整提升?你从哪看来的?自己别创新!还那么肯定地,最好先看看《C语言详解》有关内容,百度上搜索一下也行。

逻辑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 只能是bool 变量。——这没什么疑问的,无论你是0xFF还是0xFE还是0xCD。
(0xFE)&&(0xCD) = 1;  // 正确
!(0xFE)&&(0xCD) = 0;// 正确。(0xFE)= TRUE,!(0xFE)= FALSE。

pin.b_4= (( pin.b_1== 0 ) && ( pin.b_2 == 0 )) ;       //  写法莫名其妙; 因为pin.b_4的值既可能为0,也可能为1;这取决于以前 pin.b_1 /  pin.b_2 的初始值。

到底是谁的BUG ?

网友K:
回复 网友K:
“这种写法举世没有,但客户是上帝,LZ硬要这样用pin.t_4 = ((~pin.b_1) && (~pin.b_2));”

呵呵,看来俺让大侠为难了,真是不好意思啊:loveliness:,

俺这次一定记住,以后再也不对位变量使用按位 ...
引用 楼主:

呵呵!没关系,这是俺的职业习惯,现在要用人,只能使用对方的本性,很难改变他的个性~~~

因此,到最后俺就演变成了一直顺着对方的思路走下去,关键的时候给个小限制,只要把事做好,让结果为正确满意的即可,过程弯一点无所谓的啦~~~

俺闪人了,面对大师,俺只有认真听课的份~~~

LZ有机会,多看看高人写的程序风格特别是外国朋友写的格式,往往都非常正规,对你提升综合编程能力,大有好处,祝你心想事成~~~

网友F:
人家LZ都结帖了,这边还在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I:
75# 刘前辈
“唉!开玩笑呢,位域 pin.b_1,……不是位变量! 是你自己定义的uchar 变量!所以运算中采用的字节变量运算代码是编译器听你的话才编译出来的。 uchar  pin.b_1 本来就是按字节运算的,和整提升根本无关!”

前辈说的是,可能我在这里“乱用类型提升”这个概念了,其实,我说类型提升时,意思是指:~pin.b_1并不是对“位pin.b_1”进行按位取反操作,而是把这个位放在一个8位寄存器中然后对这个字节进行按位取反操作。
把一个位扩展成一个8位变量,我自认为这就是“类型提升”,至少在概念上这讲的通,但是类型提升的具体定义中是否认为这是类型提升,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没有读过C语言标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进行运算时,并不是在字节pin上进行的,而是切切实实的将pin.b_1扩展到一个临时变量(寄存器)中得到的字节变量。

至于前辈说的类型提升至少是提升的int型,那不知道下面这个算不算类型提升啊??:

bit b1 = 0;

bit b2 = 1;

uchr b = 0;

b = (uchr)b1+(uchr)b2;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指点。

能够总顺着别人的脾气思路来,看来你一定是个好脾气的人,做你这样的领导的下属应该是挺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逻辑运算需要操作数整提升?你从哪看来的?自己别创新!还那么肯定地,最好先看看《C语言详解》有关内容,百度上搜索一下也行。”

那我请问前辈:如果一个32位的CPU,但是指令集中只有“字加”指令ADD,没有(不支持)字节相加指令——虽然我见识浅薄,不知道这样的CPU,但是这样的CPU肯定存在(比如,对于有符号字节变量的加法,不可能直接放到32位的寄存器中进行相加的,除非有特殊的硬件结构能够检测到加法过程中的的字节进位、双字节进位——就如51单片机中的psw寄存器中的cy位的作用一样)

那么:

byte a = 1,
         b = 1,c;
c = a+b;

你认为编译器会怎么处理啊??

我认为编译器会先把a和b都提升为4字节的字类型,然后进行相加,最后把结果的最低字节赋值给c

您认为a运算之前先扩展成字类型,这种现象叫做类型提升 吗???

网友K:
俺没有读过C语言标准。

但俺知道,位域是一种特殊的数据形式,如你定义char数据类型中的几位为位域,实际上这几位位域都是char数据类型,只是以压缩存储的方式,存储在char数据类型中的一个BIT位,减少内存占用。

在你进行位赋值或判断时,严格的说,这每一位域变量(char型)都应该进行强制数据类型(bit型)变换,将“char型”转换成“bit型”!这符合C语言风格。
如你不加强制数据类型(bit型)转换,有时编译器能自动识别,有时编译器不能自动识别,刚出错。

对位域变量(char型)求反,必须加入强制数据类型(bit型)转换,否则出错。
如: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但人们常常简化成如下等价书写,直接判位域变量(char型)的真伪,运行结果一致。
      pin.t_4 = ((!pin.b_1) && (!pin.b_2));

而对位(bit型)求反,由于本身是bit型变量,则不必进行强制数据类型(bit型)转换。
如:
bit b1 = 0;
bit b2 = 1;
pin.t_4 = ((~b1) && (~b2));

网友K:
对bit型变量,无论你怎么用,用在何处,(~b1) 和(~b2)永远正确,等价于对b1 和b2 的真伪判断(!b1) 和(!b2) 。

网友K:
那么:
byte a = 1,
         b = 1,c;
c = a+b;

你认为编译器会怎么处理啊??

我认为编译器会先把a和b都提升为4字节的字类型,然后进行相加,最后把结果的最低字节赋值给c

您认为a运算之前先扩展成字类型,这种现象叫做类型提升 吗???

但是指令集中只有“字加”指令 ...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又是不是问题的问题,根本不成立。

C编译器内部运算是直接调用合适的子程序,即机器码(汇编)方式按既定方针运行计算,不存在什么数据类型提升之说~~~

不过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位域是一种特殊的数据形式,如你定义char数据类型中的几位为位域,实际上这几位位域都是char数据类型,只是以压缩存储的方式,存储在char数据类型中的一个BIT位,减少内存占用。”

这个见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想想好像挺对的,记下。。。。好好体会下

网友K:
呵呵!

LS别笑话俺,俺不懂C语言,俺没读过什么C语言标准。

只是,根据对C语言的一知半解,想不出怎样对你解说,只能用最原始底层的C编译器基本实现原理来对你述说~~~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是,不管编译器怎么调用子程序,最后的加法总得在CPU的ALU和寄存器上进行啊,这样就总会有我上面提到的问题啊。

把两个有符号字节数据放到32位的寄存器中进行运算,对于只支持32位加法的ALU,类型提升(默认类型转换)将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K:
C语言博大精深,有时很绕口,通过LZ的这个贴子,俺确实学到和巩固了不少知识,这是真实的,不是谦虚,不是故事。

俺有个特点,善于现买现卖,前学后用,即兴发挥,这次自我感觉,发挥的不错,没有穿帮,呵呵! :lol

不过俺发现,春哥这方面的能力比俺更强,OO这方面的能力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位域是一种特殊的数据形式,如你定义char数据类型中的几位为位域,实际上这几位位域都是char数据类型,只是以压缩存储的方式,存储在char数据类型中的一个BIT位,减少内存占用。”

越想越觉得这句话有道理,位域其实是“用起来(在C语言中)像位变量(bit),运算采用的却是整数行为方法”。

看来位域和bit的确有很大的区别啊,也不能像bit那样简单的认为等同于bool类型,因为位域竟然支持算术运算和移位运算,而这些都是bit和bool不支持的。

看来,虽然在使用上把位域当作bool类型比较安全——对位域使用bool类型的操作结果是安全、可预知的。但真正深入理解位域的话,还得从整型类型来考虑位域的行为啊。

这次讨论,真得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123jj前辈的热心指点

网友K:
回复 网友K:
可是,不管编译器怎么调用子程序,最后的加法总得在CPU的ALU和寄存器上进行啊,这样就总会有我上面提到的问题啊。

把两个有符号字节数据放到32位的寄存器中进行运算,对于只支持32位加法的ALU,类型提 ...
引用 楼主:

前面俺已经说过了,不存在什么数据类型提升(类型转换)之说~~~

不过你的理解是对的~~~

至于不叫数据类型提升(类型转换),而应该称作什么?俺也不知,因为只有高级语言(如C语言)有数据类型提升(类型转换)之说,汇编语言没有数据类型提升(类型转换)之说,怎么表达才合理,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说出来又被二姨家的大师笑话~~~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C语言学的不好,只是通过学习单片机顺便学的,没有专门学习过,看来前段时间买的那本C语言的书没白买,接下来还是好好看看吧,不然又乱套名词,叫人笑话了。

网友K:
呵呵,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victory:

网友K:
LZ的这句话:
位域其实是“用起来(在C语言中)像位变量(bit),运算采用的却是整数行为方法”。

应改为:
位域其实是“用起来(在所有高级语言中)像位变量(bit),运算采用的却是整数行为方法”。
比较适当~~~

网友O:
向各位大师学习了~~

网友P:
学习了,主要是不同运算符的应用,位域的操作

逻辑运算
&&逻辑与 ||逻辑或 !逻辑非
C语言允许直接对数字或字符进行逻辑运算。

按位运算
&:按位与运算符。
|:称为按位或运算符。
^:按位异或运算符。
~:按位补运算符。
按位逻辑运算符,只能用于整型表达式。通常用于对整型变量进行位的设置、清零、取反、以及对某些选定的位进行检测。

编程者经常混淆两组运算符:(&&,||,!)和(&,|,^)。第一组是逻辑运算符,它的操作数是布尔型,而第二组则是位运算符,其操作数是位序列。在布尔型操作数中,只有两个数值,0或1。C语言规定,在逻辑运算中,所有的非0数值都看做1处理。而位序列则可以是有无符号的字符型,整型,长短整型等。在位运算中,是相应的位之间进行逻辑运算。因此,从逻辑上讲,位运算过程包含多个逻辑运算过程。通常,位运算操作数选择无符号型数据。

位域:可以对位域进行逻辑运算,等同于位;对位域进行其他运算时,应考虑其整数行为。

网友K:
LS总结的不错,赞一个! :victory:

网友I:
123jj 好像忘了一个主要前提,就是LZ之所以用标准ANSI C 这么写,是为了方便以后移植。标准ANSI C没有 bit 类型,所以LZ只好这样,——这是标准C处理位变量方法。

所以,强调一句:LZ的指令系统没有 bit 类型。那么123jj下面的强制(bit)类型有什么意义?没这个关键字,连编译都通不过,更别说LZ的方便移植初衷了:(要不你定义一个 typedef    char    bit ; )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C 能够处理bit 变量,这个问题还要做吗?
bit  pin.b_1;
bit  pin.b_2;
bit  pin.b_3;
……
……

或者:
bdata  pin;
sbit  pin.b_1=pin^0;
sbit  pin.b_2=pin^1;
sbit  pin.b_3=pin^2;
……
……

再用 Keil C51 编译看看,代码缩减到1/10不止吧?
还有,请问这时候的逻辑运算操作数 pin.b_1,……怎么不先提升为char了?

所以,在这个讨论中,不要再提及bit类型;——这里用的不是C51编译器,是通用的、可移植的ANSI C 编译器。这里只有bool类型(TRUE)/(FALSE)逻辑分量; bool类型不是bit类型!

LZ是不是给我们讲讲你是如何把一个&&运算符两边的bool类型提升/转换为char类型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新,一定要好好证明一下。Keil绝对不行。

网友I:
看看什么叫逻辑运算,&&两边的逻辑运算分量是bool类型,既不是char也不是bit类型。

网友I:
呵呵,bool 分量可以是任何类型——char , int , long,那么请教:提升到什么类型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不是给我们讲讲你是如何把一个&&运算符两边的bool类型提升/转换为char类型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新,一定要好好证明一下。Keil绝对不行。”

刘前辈,我一直都说的是对位域变量pin.b_1进行“按位取反”的时候有有“类型提升”!
所以您这里的验证代码把按位取反符号给去掉,当然看不到“类型提升了”,您加上按位取反再试试看:
pin.t_4 =( (~pin.b_1) && (~pin.b_2))

刘前辈应该看到我把“类型提升”给加了引号了,因为我前面在回复您时已经承认了:我是“滥用类型提升这个名词了”。那不叫类型提升,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种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与类型提升非常相似,所以我就把它叫做“类型提升了”——因为这样大家可能容易理解我说的话的意思:
在我的pin.t_4 =( (~pin.b_1) && (~pin.b_2))式子中参加逻辑与运算的实际上是(0xFF) && (0xFE)或者(0xFE && 0xFF)或者(0xFF && 0xFF)或者(0xFE & 0xFE)
别人如果问我:0xFF和0xFE哪里来的啊??
我当然可以说:是pin.t_4这一位被移动到了一个字节中,然后对这个字节进行按位取反得到的。
但是如果我说:pin.t_4类型提升到char类型变量,然后对这个char变量按位取反,这样别人不是更容易理解吗

当然了,错误在我:我不该不清楚“类型提升到底是什么”就乱用名词,当然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乱用了名称,是123JJ教导我,我才明白自己的错误的,所以,在123JJ教导我之前对您的回帖可能不理解,所以就胡乱点评了一通。
我在此郑重道歉,希望刘前辈大人不计小人过,毕竟我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不懂的还很多,需要学习的还很多,希望今后能够多多听到21IC高人的教导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资料非常好,以前不知道,今天学习了,非常感谢刘前辈如此耐心的教导。

楼主:
21IC的工程师们果然都很热心啊!!我来对地方了:lol

网友Q:
谢谢大家给我上了课!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我知道错了!!!!!

网友R:
顶 123jj, 对技术理解非常到位。 bit 类型关键字在很多嵌入式 compiler 里使用, 不足为奇。

首先, 刘工的 "标准ANSI C 这么写,是为了方便以后移植"的概念是不对的, bit field 从来就不是为移植准备的, 这点是公认的。

其次, 关于所谓“提升”, 这只是编译器从效率角度出发, 把某些变量用最简单,最高效率的方式实现(这就是精通汇编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说提升到最优方式。51有位处理器, 所以 1 位(仅仅是 1位) bit field 可以用位处理器实现, 但也有很多的处理器没有位处理器,只能用 byte, int 等用位处理(&|~^)的方式实现。所以楼主的“提升”部分上是正确的。其实compiler 也是人做出来的, 有些时候, 会考虑到程序员的境况, 例如:
     int x;
     if ((x & 0x8000) != 0)     有些编译器会编译出仅仅两条汇编指令,1条位测试, 1条跳转。

很多嵌入式程序员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位处理与逻辑处理, && 两端的类型是 bool,变量可以不同。0xFF&& 0xFE实际上是 0xFF != 0 && 0xFE != 0 的简写。

LZ是不是给我们讲讲你是如何把一个&&运算符两边的bool类型提升/转换为char类型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新,一定要好好证明一下”, 刘工本性不改。 51 有位处理器, 所以对于 bool 类型不用 byte, int 运算。但其他的无位处理器的 cpu 的 bool 运算用 byte (8bit cpu), int16(16-bit), int32(32bit cpu)等处理和存储。这是编译器的本质, 用不着什么创新。 用 0 和非 0 来表示 bool 是很自然的事情, 毕竟基本上 cpu 都有这种判断指令。 多说一句 , visual basic 是用负 和 非负 表示逻辑。

网友K:
谢谢highgear老师给俺们菜鸟上课,不魁为C高手中的高手,讲解的非常深刻到位,俺学习了。

网友F:
105L
这下刘前辈又不高兴了

网友I:
“LZ是不是给我们讲讲你是如何把一个&&运算符两边的bool类型提升/转换为char类型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新,一定要好好证明一下”。

谁看不出前辈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咱们在C标准方面有过创新吗?”逗!所长你把bool 类型可以有“部分提升”的C标准文本最好像我那样贴出来,别在这“凭空创新C标准”。在你说什么“部分提升”之前,“一定要好好证明一下。”——拿出证据来再说话。你不是会查互联网吗。查呀……
        否则,就别在这大忽悠!

最好像我这样,举个例子:
   pin.b_4=!(pin.b_1) && (123*321 );
(123*321)括号里的运算当然不是逻辑运算,*  两边的操作数(当然不是bool类型)是经过整提升之后再相*的,(神马“部分提升”,所长就喜欢创新概念。)运算结果等于int 39483,bool 值等于TRUE。(经试验,编译器在预编译阶段就算好了,直接取bool 值=1。

然后推论: pin.b_4=!(pin.b_1) && ( pin.b_2*123 );

         所长要说这个右边逻辑分量 (pin.b_2*123 )存在部分提升,前辈还真没话说。可惜,所长大人是拿123jj 的式子举例的: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这里的左右逻辑分量中没有算术运算符;连算数操作数都没有,你提升谁?一个普通数123 ,你没事干提升到int ? 好玩?

前辈说的是逻辑运算符 && 两边的bool 类型逻辑分量没有整提升的问题(概念);——别创新概念。

所长偏要创新概念,显得他更高明“你说错啦,……”   所长说的是在 a &&(x * y )式中,bool 逻辑分量(x*y ) 存在整提升。——请举个例子看看。

哈!逻辑分量(x * y )=TRUE;  你还提升个啥?
学了一辈子C,C++,C# ,这么点概念还搞不清。

         顶 123jj, 对技术理解非常到位。 bit 类型关键字在很多嵌入式 compiler 里使用, 不足为奇。

所长真逗,再好好看看96楼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强调一句:LZ的指令系统没有 bit 类型。那么123jj下面的强制(bit)类型有什么意义?没这个关键字,连编译都通不过,更别说LZ的方便移植初衷了:(要不你定义一个 typedef    bit   char  ; )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C 能够处理bit 变量,这个问题还要做吗?
bit  pin.b_1;
bit  pin.b_2;
bit  pin.b_3;
……
……

或者:
bdata  pin;
sbit  pin.b_1=pin^0;
sbit  pin.b_2=pin^1;
sbit  pin.b_3=pin^2;
……
……

       LZ一开始就告诉你了,我将来要移植的那个处理器可能没有(bit)逻辑处理器。——所以我才按标准C这么写 ,以便将来移植。

          所长在这装聪明:“你不用这么写,很多(不是大多数?不是所有?)嵌入式编译器里都有bit 类型操作。”

       废话,别人都不知道?别人都没做过调研,就所长知道很多编译器都有,不仅C51有。——就所长聪明。

        LZ当时开发的时候用的就不是C51吧?就没有bit 类型处理吧?

网友R:
这个bool 问题,明显还是刘工概念不清。

很简单, && 两边必须是逻辑表达式逻辑分量,这个词并不确切(估计刘工又要 @#¥@%# 了, 呵呵)。pin.b_2×123 也好, 0xFF 也好,都是被归为逻辑表达式,虽然表达式中的 == 与 != 可以被省略, 看上去以为是 byte, int 类型, 估计这让刘工产生了错觉。除了 51 之类具有位处理器的 cpu 外,其他cpu compiler 的 bool 类型并非元数据类型,cpu 中并没有1位的存储形式,bool 是用byte(8bit cpu), 16/32bit int(16/32 cpu, 例如 80x86) 实现的。因此,在复杂的逻辑表达式中, 例如 pc 中,byte 形式的逻辑表达会以 32bit int 的 bool 作为中间存储过程(false : 0x00000000, true: 0xFFFFFFFF, vb 则恰好相反, 用 vc++做vb控件时很讨厌 )。同样, 即使 1位的 bit field 在这样的无位处理器 compiler 里, 也还是 byte, int 的处理形式。

网友S:
原来 农民讲习所==highgear 呵呵!

网友F:
大家没有必要咬文嚼字的,意思都差不多,同样的英文,翻译可能还不同呢,这在C,C++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首先要确保程序格式规范准确,否则问题就不那个问题了
我经常说的一句“正确的现象只有一个,错误的现象千奇百怪”

网友I:
123jj 高论:对位域变量(char型)求反,必须加入强制数据类型(bit型)转换,否则出错。 如:
    pin.t_4 = ((~(bit)pin.b_1) && (~(bit)pin.b_2));

所长关照:顶 123jj, 对技术理解非常到位。 bit 类型关键字在很多嵌入式 compiler 里使用, 不足为奇。

哈!所长果然对技术理解非常到位。&&两边的bool 类型,无论
是bit / char / int / long,都是一样的! 根本不需要强制类型转换!
举例: bit && char ;  char && int ;   int && bit ;  都是正确的!

“否则出错”——“对技术的理解非常到位。”讨好mm太过了吧……

前辈不敢恭维。前辈所有讲的东西都是书上来的,有证可查的。

网友I:
还有3个实验结果。

网友K:
呵呵,本来那个贴子,俺淘淘浆糊淘的满开心的,跟在二姨家的高人后面捡点菜,学点**毛蒜皮小本事,结果,怎么俺成了主角,成了砖头渣子横砸的对象? :L

请刘前辈刘大师刘大人别计小人过,俺一再声明,俺不搞技术也不做电工,C语言中,常用的几十个基本关键词俺都写不全,只能说大概了解一下C语言,根本没有高论可言,所有的发言除了灌水,均来自于网上其他网友的发言及思想,现搬现抄罢了。

刘大师找俺PK,有失刘大师高大威武的形象,真正的高手是你们,象刘前辈刘大师刘大人这类的高手奇人,武功盖世,绝顶聪明,请刘前辈刘大师刘大人别计小人过,如有得罪,请高抬贵手~~~

对刘大师112楼的发言,小辈有一点不解?大师言:"无论JNC/JZ, 都是测试bool做FALSE! 一样!”

俺尽管C语言不懂,和大师根本没法比,但汇编还是略为能看懂一二,大师所圈的实例,明摆着,前面一个是对bool位求反作测试,判断其值是TRUE或FALSE,如是FALSE则跳转,是TRUE则不跳转。
而后面一个是对char字节作测试,由于前面有这两条指令,ANL  A,#01H, CPL  A, 则ACC的值永远是非0值,对ACC的测试0判断结果永远不跳转!

俺的水平实在太差劲,实在无法理解大师的解说:"无论JNC/JZ, 都是测试bool做FALSE! 一样!”请大师能在百忙当中抽点时间出来,再来指点一下俺们菜鸟~~~

网友:
21IC真的可以和凤凰网学学。

网友R:
顶114楼的 123jj, 解释的非常到位,同时也可以看出刘工的对技术的理解不够。

“JNC/JZ, 都是测试bool做FALSE”, 这样可笑的理解,就不予评论了。

网友T:
多看keil的help手册,keil根本就不是标准c

网友K:
icecut老师正解!

keil只是标准C的一个子集。

网友I:
同意117楼。任何C都是以ANSI C为蓝本的,有标准可以互相移植呀。ANSI C 以外的编译器内容都属于自身的扩展,——不可互相移植。 所以,C51中的 bit 类型,是C51中的扩展类型,往哪移植都不行! GCC,ARM C都没有bit 类型。“C超高手”说C51中 bit 与移植无关,噢,——大概是说uc/OS移植到51单片机这种研究。LZ说的是这个程序要移植到AVR或者其他非51单片机这种研究。——南辕北辙。

楼主:
本来上面都是大侠在说话,我这初来乍到小屁孩是没有资格说话的,可是呢:我对上面那段程序在ARM是如何执行的很感兴趣——毕竟以后肯定要转向ARM的,那样才显得“更牛X”呀,呵呵:lol只贴现象,不敢发表评论:

另外,123jj前辈在114楼问刘前辈的那个问题其实刘前辈前面已经跟小辈俺解释过了:因为定义位域的时候使用的是uchr类型,所以,“而后面一个是对char字节作测试”。

而我这个例子就有些不同了,定义位域的时候使用的仍然是8位的uchr,运算的时候中间结果却是0xFFFFFFFE,而不是0xFE。

当然了,刘前辈不要生气,我没有要和您较劲的意思——小辈不敢,而且俺也确实知道,这种现象应该根本就不叫类型提升,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ARM7指令集的所有运算都是32bit执行的——上面的现象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错了,请各位前辈教导。

所以,大家的误会其实是:一方**说“这种现象根本不是类型提升”,C语言有自己的规范,不能胡乱发明概念或扩展C语言概念的应用范围。而另一方则说,这种现象和类型提升十分相似,没有必要咬文嚼字。

所以,双方其实都是对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一方是从C语言和C语言标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方则是从C语言的实现和汇编甚至CPU指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小人乱放一同,大侠们如果觉得这“屁”很臭,就大骂一通走人就成了:lol

楼主:
说过不发表评论的,还是乱放了一通,
其实是因为怕只发图片的话刘前辈会误会俺的用意,所以下面才乱说一气。

唉,这次说话没算数,下不为例

楼主:
为了防止挨骂。
俺再次确认:120楼的现象不叫类型提升。

至于这种现象到底叫什么,俺这菜鸟不知道,

网友I:
太棒了,LZ终于替前辈说明了题意。
(~(bit) pin.b_1 ) , 理解非常到位。就是不能移植到ARM  C。

如若能用 bit 类型,还用得着 C超高手 来讲课?LZ公司里有的是人才。

网友U:
bitfiled是数量型,表示一个数值。
而bool是布尔型,非0即真,表示逻辑真假。

数值型变量赋值采用的是高位截断。
比如说,把unsigned int赋值给unsigned char,那么高字节会被截断。
同理,对bitfield赋值,高位也会被截断。
假定x是只有一位的bitfield,
x=2;
x只有一位,2的高位被截断,保留最低一位,0,
相当于
x=0。

假定y是bool型,
y=2;
相当于
y=(bool)2;
2不为0,即真,
y=2最终结果相当于y=1;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偶!原来刘前辈一直想教给俺的是这个意思啊。俺的理解力实在是太差了,竟然没有理解刘前辈的良苦用心,直到这里才理解刘前辈的教诲。看来俺真是太笨了,俺要面壁思过去:'(

另外,俺对123JJ前辈是非常感谢、非常感激的——像感激您一样感激123JJ前辈

网友I:
再谈整提升: 谈到&&运算符时,注意有一句“ &&两边甚至可以是不同类型。”言外还有一个意思:什么运算符两边必须是相同类型?——算数运算符+,-,* ,/ 两边必须是相同类型。 整提升的意思就是,当算术运算符两边的数据类型不相同时,较小的操作数类型必须扩展与较大的那个操作数类型相一致。举例: (~pin.b_2*123)=char*char=char; //两边类型一致,如果运算结果能用char装下,那么谁也不需要提升。编译器至少聪明到不会做画蛇添足的事。否则那个编译器只能淘汰。 再举个一般例子: (int)a=168*196)=(char*char); 本来*运算符两边也是char,不提升,但是右边是int,168*196=int; char 装不下,所以实际运算,两边的char 都先提升到int. 哈:如果 (char)a=168*196; 怎么样?ARM 我不知道,C51是谁也没提升,哪怕结果是错的。

网友I:
所以,有个高手网友总结的好,最新的C标准,已经没有整提升概念,它属于数据转换规则。

再看      (pin.b_2 * 321)=char * int  ;

按照上述转换规则,这里pin.b_2需要提升,见下图:

楼主:
发现自己之前的总结完全错误,具体情况见楼主贴,非常感谢124楼使在下觉醒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举例: (~pin.b_2*123)=char*char=char; //两边类型一致,如果运算结果能用char装下,那么谁也不需要提升。编译器至少聪明到不会做画蛇添足的事。”

刘前辈,如果CPU只支持32位乘法,而不支持8位乘法怎么办呢??

比如ARM中:

signed char i = -1;
这个数被存储在内存中肯定是0xFF。而当他被放到R0中进行计算时,R0中的内容肯定是0xFFFFFFFF

我知道这个不叫做类型提升,只是希望刘前辈不要总是误会我的意思,我一直说的都是这种现象,只是之前错误的把它叫做类型提升,当然,在刘前辈和123jj教导之后,俺已经知道这种现象不叫类型提升了。

网友K:
bitfiled是数量型,表示一个数值。
而bool是布尔型,非0即真,表示逻辑真假。

数值型变量赋值采用的是高位截断。
比如说,把unsigned int赋值给unsigned char,那么高字节会被截断。
同理,对bitfield赋值,高位也会被截断。
假定x是只有一位的bitfield,
x=2;
x只有一位,2的高位被截断,保留最低一位,0,
相当于
x=0。

假定y是bool型,
y=2;
相当于
y=(bool)2;
2不为0,即真,
y=2最终结果相当于y=1;...
引用 网友U:

STM32W108老师讲解的非常透彻,让俺更进一步认清了数据类型的本质,谢谢!

网友K:
LZ位的总结相当给力,小伙子现学现抄现总结的能力不错,大有赶上OO的趋势,赞一个~~~  :P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举例: (~pin.b_2*123)=char*char=char; //两边类型一致,如果运算结果能用char装下,那么谁也不需要提升。编译器至少聪明到不会做画蛇添足的事。”

刘前辈,如果CPU只支持32位乘法,而不支持8位 ...
引用 楼主:

俺错了,刚才实验了一下,ARM的编译器不是这么干的,它竟然使用了下面这种做法:
把0xFF和1相加得到0x00000100,然后把这个数左移24位,然后右移24位,这样只留下了R0这个32位寄存器的低8位的值。

不过,120楼的帖子也能说明我的意思。
首先,我已经认识到刘前辈的指点的正确性,知道那不叫类型提升;但是,也希望刘前辈能够稍微理解我为什么之前一直说类型提升,因为那里的现象确实和类型提升比较相似,有点迷惑性(对您这样的高手肯定是没有迷惑性了):比如位域pin.b_1只有一位,但为什么按位取反后会得到0xFE呢??在ARM7上得到的又是0xFFFFFFFE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要是看不到STM32W108前辈上面的总结,俺就会记下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结论,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STM32W108前辈!

网友I:
比如位域pin.b_1只有一位,但为什么按位取反后会得到0xFE呢??在ARM7上得到的又是0xFFFFFFFE呢??

看来前辈的联想能力一流,有些话一直没说,说多了反而让人质疑。

第一,ANSI C 规定:位段结构是把16位的整型变量按位段定义成结构。举例:
struct
{
uchar  b_1:  1;
uchar  b_2:  1;
……
uchar    ……
uint      m:    8;
}pin=(1,0,……120};

C51上按LZ的写法定义了8位uchar 当然可以,( 8位机上可以移植)ANSI C 写法标准应该是16位,新的C标准有没有规定32位位段结构前辈还不知道。
        ARM一个int 如果32位,那么一个位段结构32位(不严格按照ANSI C)也能理解。看编译器自己怎么做方便了。

现在的问题: ~pin.b_1=0xFFFFFFFE ;
太好理解了,我前面说一个单个pin.b_1 连“运算对象”都不算,它提升个啥?(仔细看整提升定义:什么叫运算对象:只有运算对象才需要整类型 int 提升!)

       而现在你是 ~ pin.b_1 ,   ~ 是运算符,运算符后面的当然是运算对象,它可能提升(新的概念叫类型转换),也可能不需要提升,取决于它当前的类型是不是整类型 int 。你定义的是uchar, 所以ARM编译器规则需要转换为 int ,成为0x00000001;按位取反等于0xFFFFFFFE。

所以这里好几个需要理解的问题:
1、没有运算符的表达式pin.b_1 , 不是运算对象。

2、~ 是运算符。它后面的pin.b_1,是运算分量。

3、提升(转换)是较小的类型对象在“该用 int 类型的地方。”的扩展应用。

4、这种转换并不影响 运算对象的值。

5、写成更标准的形式,应该是:
struct
{
    int   b_1:  1;
     int   b_2:  1;
……
……
}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刘前辈啊,俺是好早就已经承认那不叫类型提升了,至少从这个帖子的第五页开始俺就没有再叫过这种现象叫做类型提升吧?

俺后来的跟帖只不过是想说:那种现象确实有点像类型提升,所以我这样的新手确实容易在此处犯糊涂。要是一点都不像,我却把那种现象说成是类型提升,那我不是智商有问题了吗??
所以,俺也希望前辈肯定俺的观点:确实有点像,从而俺好不老是怀疑俺的智商(这么低的智商搞单片机恐怕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为什么前辈就不能同情俺一下呢:'(

网友R:
刘工对技术的理解不到位,口水又多,把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搞的乱七八糟。

1)ansi c 甚至没有规定 int 的宽度(这不是疏忽,而是特意如此), 更不会规定 bit field的宽度了。刘工联想能力一流,但技术就是技术,不能胡扯。ansic 只规定bit field使用 int 类型,即便这样,包括micosoft 还是不愿受此限制,扩展到了 char, long. bit field 是移植的阻碍,这是公论。

2)所谓“提升”, 我前面的帖子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关键是要理解 cpu 的特性以及 compiler 的行为。例如 char 类型, 为了最优, 32bit compiler 可能会以 32bit 形式处理, bool 亦是如此。

3) bool 也好, bit field 也好,甚至 char, short, int, float 在交互过程中存在一个转换过程, 并非直接赋值。做过 c++ 重载和隐式转换的就会很清楚。 例如 int a = 0x20; int b = (int)((bool) a);

楼主:
上面说错了:不是从本帖的第五页开始,是从在第五页中的89楼123JJ前辈教育俺之后

楼主:
一个链接,去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95505-1-1.html#pid1309866
引用 网友I:

果然好帖,非常感谢前辈推荐。

从此贴我发现:高手用C,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网友V(2011-08-16):
请问你的图片是怎么插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