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了个夜精的维修班、

楼主(2011-02-28):
学习一下维修、看看对学电子有没有帮助、

网友A:
学习一下维修、看看对学电子有没有帮助、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夜精?:D

楼主:
我打错字了倒没什么、我在电脑城报班的那个老板、他开了柜台和一个培训班、、他不知道哪里的人、说话带有很浓重的地方口音、、他问我:你只报月晶班吗,要不要报全科班? 把我听愣了、

网友A:
我打错字了倒没什么、我在电脑城报班的那个老板、他开了柜台和一个培训班、、他不知道哪里的人、说话带有很浓重的地方口音、、他问我:你只报月晶班吗,要不要报全科班? 把我听愣了、 ...
引用 楼主:

:L

网友B:
月晶班??
这错别字 太……

网友C:
很担心你到时候能否听懂他讲课。
个人认为这种速成式的培训只能让你入个门。

楼主:
电分、模电、数电、微机原理和单片机都学了、如果还听不懂的话、我自益算了、、
这维修班上大部分都是初中毕业的、

楼主:
不过还是要听了才知道、万一呢、明天开始去上课了、好像是从焊接和认元件开始讲的吧、

网友D:
在某个城市弄个维修点,给某电视厂商做售后,不错不错

网友D:
不过现在液晶电视驱动都是SOC方案,你就别想修了,要修只有电源板可以修一下

网友E:
LS,解释下啥叫SOC啊!

网友F:
+_+  把“夜精”看反了!

网友G:
为何不看看大学的书呢?

网友H:
白瞎了你的学费

楼主:
哥的学费是自已挣的,没要家里一分钱、白瞎哥愿意、

网友I:
这标题够汗

网友J:
好好干,对电子肯定有帮助

网友K:
13# 常来21IC

网友L:
学成了别忘了来二姨家 传授一下啊  :)

网友M:
万事开头难,有信心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学好了告诉我,笔记本“白屏”是怎么回事。好修么?300元咨询费,帮问问老师也行。笔记本有显卡么?还是都在板显卡?

拿到中关村,有的店说需要换屏,700¥。可我这本本是花1000¥买的,700¥维修?再说咱不是不懂,白屏说明液晶屏没坏,——它能点亮。坏的应是驱动部分。

再问另一家笔记本专修,老板是个漂亮mm ,告知“白屏维修费标准260¥”;——这还靠点谱。
看来,GG—MM 之间从不欺骗;而GG之间总是忽悠一把。

网友O:
回复 网友F:
那可是学医啊,,还是男科

网友P:
对学习电子或多或少是有帮助的

网友Q:
24楼的,
白屏一种是驱动板给液晶屏供电的那部分电路坏了,液晶屏模块没有工作电压只有后面的背光所以白屏,另一种就是液晶屏里面的电路坏了,你量一下液晶屏与驱动板的接口的一脚(一般都是一脚供电)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板坏了(有可能是三极管坏,一般都是主芯片控制一个三极管做开关打开或者关闭液晶屏模块的供电的),反之就是屏电路坏了(保险丝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N:
感谢27楼,那意思是很简单的故障,维修不需要多少银子是吧。那我们院子里就有维修电脑的,没注意是否修笔记本,应该会修。明天去问问。

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一位75岁的老朋友,突发奇想要用微型探头“抓贼,”整个白天,用笔记本屏幕观测楼道动静。好朋友不借又不好,借了又不还,直到给造坏了为止。——肯定是液晶屏长时间通电所致,所以27楼说的故障都可能是因为电路过热造成的。谢谢。

    要是北京的,帮我修一下,付费500¥。算交个朋友。
    要不只好600¥二手市场淘一个。虽是东芝,但没那么薄。所以很古董了。

多谢!

网友Q:
不好意思我是上海的,呵呵,如果我在北京免费帮你修谈啥钱啊,你拿去修的时候搞的专业点就说你没有工具让他帮你简单查一下屏电压有没有,如果有屏电压说明屏模块坏了电脑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屏电压那屏可能是好的,他一听比较专业就不敢乱要价了,如果屏里面的芯片没有烧坏我感觉50块钱就差不多了(我没有到维修店修过东西不知道他们修东西要价的行情),他换个保险丝三极管什么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成本几毛钱而已,祝你好运!

网友N:
多谢LS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