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波变换器指的就是矩阵变换器吗?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2-28):
如题,谢谢各位前辈老师!正处于学习阶段,多谢赐教!

楼主:
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是逆变吧?

网友B:
如果是从日语转过来的话,周波指的是频率,就是频率变换器(多指变频器),矩阵变换器可能就是矩阵变频器,直接交交频率变换的变频器.

网友C:
矩阵变换器是周波变换器(变频器)的一种。

网友D:
矩阵变换器可以说是周波变换器但不能概含周波变换器,即一个大小概念的区别。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