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风格问题

楼主(2011-02-28):
为什么verilog的代码实现一个功能,都是写一个大的模块,不像写C++代码一样,可分为多个函数,这样比较好一点,代码比较容量读,是不是verilog这样写比较不好啊

网友A:
实际上verilog按功能分module来写,是一个好习惯。
我是很少看到你说的情况。

网友B:
用verilog要像看待电路一样看待它.不能以C语言的调用关系来理解,你最多只能是看成是元件例化.

楼主:
谢谢,2、3 两楼回答,比如要实现一个数码管显示,其中用到定时器,移位、串行移位时钟产生、并行位移时钟、数据自加等几个小模块,如果把这几个小模块写到一个模块中,代码就将近100行左右,这看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把这几个小模块写成几个小模块,然后组合起来,实现数码管的显示。这样与写一个独立模块在电路上有没有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