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与光耦存在匹配吗

楼主(2011-02-28):
本人用MOC3063控制T1235来控制交流电机,只实现开关功能。线路用的是MOC3063的基本用法,在用的过程中发现,同一个光耦在一块电路板上不能用,在另一块板上却可以。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如果将图中4和6的接线对调会造成什么影响?
R1=1K,R2=330欧姆,R3=300欧姆,T1235触发电流为35MA

网友A:
光耦的输出是否能达到晶闸管的驱动额定值,如果达不到,则晶闸管无**常工作,需更换输出电流更大的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您给的提示,但MOC3063的驱动能力应该是超过35MA的。

楼主:
大侠们出出手吧!

网友B:
3个R的值没标出来,没法说……这些都是需要根据手册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我把阻值加上了

网友C:
把R1的阻值变小一些,增大光耦原边If电流。
1k太大了,换330欧姆试试?

这样光耦驱动能力强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太感谢您了!改为330欧姆后目前稳定。目前小批量测试测试中。

网友:
把R1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