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指导(转)

楼主(2011-02-28):
实验一  8255并行接口应用实验
一、实验目的:
1.学习并掌握8255的各种工作方式及其应用。
2.学习在系统接口实验单元上构造实验电路。
二、实验设备:
XFJW-1教学实验系统。
三、实验内容及步骤:
(一)系统中的8255芯片
1.8255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介绍

图1-1 8255引脚图

1-2(a) 工作方式控制字

1-2(b) C口按位置位/复位控制字

8255可编程外围接口芯片是Intel公司生产的通用并行I/O接口芯片,它具有A、B、C三个并行接口,用+5v单电源供电,能在以下三种方式下工作:
方式0—基本输入/出方式 ; 方式1—选通输入/出方式;方式2—双向选通输入/出方式。
8255的内部结构及引脚如图1-1所示,8255工作方式控制字和C口按位置位/复位控制字格式如图1-2所示。
2.系统中的8255芯片
8255的数据线片选信号线、地址线、读写控制线等分别与系统总线连接,其A、B、C三个端口以排针形式引出,供8255实验使用,其线路如图1-3所示,端口地址如表1-1所示。

表1-1 8255端口地址
信号线

寄存器

编址

IOY7

A口

0e0H

B口

0e1H

C口

0e2H

控制寄存器

0e3H

                                         图1-4

1-5 实验线路图
四、实验步骤:

1.8255接口应用实验(1)
(1)       按图1-5所示实验线路接线并编写程序,
编程要求:使8255端口A工作在方式0并作为输出口,端口B工作在方式0并作为输入口。用1组开关信号接入端口B,端口A输出线接至一组发光二极管上,然后通过对8255芯片编程来实现输入/出功能。
(2)输入程序并检查无误,经汇编、链接后装入系统。
(3)运行程序,拨动开关组,观察发光二极管应一一对应

网友A:
实验指导?楼主应有这本书的电子版吧,发上来分享下吧

网友B:
具体芯片是8255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