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层PCB板走线问题?

楼主(2011-02-28):
想请教各位大侠,两层PCB布线的时候,电源线是和信号线一块儿布在顶层,还是和地层一块儿布在底层?哪种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一般电源线主要走顶层。实在没辙的话,可以底层过渡一下。

网友B:
主要讲求地阻抗连接,顶底无所谓。如果有传输线阻抗要求的,下面必须是低阻抗连续地层。

网友C:
一般地说,如果过于强求往往会存在将就

网友D:
电源和地放一层的话,地层都被分割得七零八散的,肯定不好。一般来说电源走线尽量短,而底层尽量完整,这样的话PCB的EMC特性比较好

网友E:
高速信号尽量参考完整的GND,看实际的板子信号多少了.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在的情况是我这只能做两层板,上面的芯片太多,导致我只能把每个芯片的退藕电容都放在底层(顶层放不下了),而底层是地层,这样如果我把电源线布在顶层的话,就又要打过孔了,板上的过孔过多的话会不会影响EMC?

还是四层板方便,可惜成本太高了...

网友F:
保证地回路好就基本OK了。我也经常把去耦电容放到底层,就放到芯片VCC脚下,打一个过孔,呵呵~~

网友G:
一般电源线主要走顶层。实在没辙的话,可以底层过渡一下。

我喜欢放在底部,这样出问题了,好割断。

网友H:
电源线怎么放都无所谓,但是考虑到地平面的完整性。强烈建议放在顶层。

楼主:
电源和地放一层的话,地层都被分割得七零八散的,肯定不好。一般来说电源走线尽量短,而底层尽量完整,这样的话PCB的EMC特性比较好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可惜我怎么布线都没法让电源线都在顶层,13个芯片,线太多走不通,只能走底层了...

网友H:
12# kokoromi 如果EMC这么简单的话,很多人都可以下岗了。在没有搞明白原理之前,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指导原则的。

网友I:
看了这么久没明白!!

网友H:
频率低或者数字板的话 随便布吧

楼主:
频率低或者数字板的话 随便布吧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路里有AD转换(ADS8328,16位),数字模拟地应该分开吧,多少算是高频?我这电路里最高频率是100K,算是高频吗?

网友D:
瞎说!
15# bbsidking

网友H:
我的电路里有AD转换(ADS8328,16位),数字模拟地应该分开吧,多少算是高频?我这电路里最高频率是100K,算是高频吗?
引用 楼主:

英文名称:high frequency;HF 定义:介于3MHz与30MHz之间的频率(介于100m与10m之间的波长)。 所属学科:通信科技(一级学科);通信原理与基本技术(二级学科)

网友J:
3Mhz~30Mhz现在已经不算高频了,布线也不是那么复杂.

网友K:
为了考虑干扰的问题,电源线和信号线尽量不靠近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