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抗干扰的做法

楼主(2011-02-28):
想请教大伙几个关于PCB抗干扰的一些做法。按我的理解除了必要的器件特殊处理外,一般是从电源和地两个方面下手。
先说电源,分为电路的电源模块和器件的电源部分,电源模块应该很通用了,滤波电容加一小电容104,器件的电源又分为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各个器件的电源最好用一小电容104接地,再分门别类,模拟归模拟,数字归数字,最后用电感或其他连接,具体用哪个,我还不确定,这个连接点放在电源模块那里吗?(另外还有个问题,多路模拟开关CD4053的电源应该属于数字电源吧?)
其次是地,模拟地和数字地,数字地可以串联在一起,而模拟地尽量并联接地,或先串联再并联,最好和数字地一起在电源地那里单点接地,并用0欧电阻隔离。(模拟多路开关CD4053的地是属于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我的理解对吗?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指正啊,小弟在此多谢了!

楼主:
芯片资料上有句话,“例如,选VDD=5V,VSS=0V,VEE=-5V,那么幅度-5v~+5v的模拟信号就可用0v~5v的数字信号来控制。”我的理解是电源应该是数字电源,地应该是数字地。
错了请轻拍~~

楼主:
还有,CD4053的电源怎么处理?分别从正负电源处接10uf、0.1uf电容到底,可否?

网友A:
re LZ:

电源分割和走线,原则上按照“无关分离”、“有关单点树状连接”处理。注意树的干、枝和叶的特性。CD4053是数模混合器件,器件本身无数模电源和地的区分,所以没必要区分(其实也无法区分)。

网友A:
to 3L:

电源脚对地接个0.1微法的电容当然可以。10微法就没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第二,我忘记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CD4053实质上是一组开关,输入的模拟信号跟电源没有关系,电源仅仅是起到限幅的作用,所以电源应该是数字电源。想想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楼主:
to HWM: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采用“无关分离”的话,我担心总线太长会有影响,呵呵(想法不成熟)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最好采用什么方式来隔离?电感是不是只针对某个频率的噪声而言?或者也串个0欧电阻?

网友A:
to 6,7L:

CD405x 的模拟通路和电源并非隔离,因此还是有关的。

所谓“无关分离”、“有关单点树状连接”意指“电无关”部分电源分离,而“电相关”部分采用树结构馈电。树机构是长度相对短的结构。数字和模拟电源如果需要连通的话(通常都有此要求),可以采用磁珠连接。

楼主:
to HWM:
电源和地的处理应该都类似吧,“无关分离”或“单点接地”或先串联再并联;
看CD4053的datasheet,输出应该要接RC电路,但具体参数怎么算,没看懂,请指教。

网友A:
to 9L:

对于CD405x,电源是不分的,故无需特殊处理。数据手册中的RC是负载,说明在一定的阻容负载下的传递延迟,而非必需所加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谢谢,对datasheet理解不深,呵呵

网友B:
顺便请教大师:信号经CD4053的回流路径是什么?是从CD4053的“地”返回到信号发送端吗?

网友A:
re 12L:

CD405x相当于一个开关(单刀),回路是地。自然,当接通时,信号回路通过信号地返回。

网友B:
CD405x相当于一个开关(单刀),那信号是从CD405x的“地”返回,还是从与CD405x相连的芯片的“地”返回呢,CD405x是不是可以看成纯的机械开关之类的呢,还有CD405x的数字控制端的回流路径应经过CD405x的“地”吧?对这些有些疑惑

网友A:
to 14L:

返回都是地。逻辑上可以理解为“开关”,但不是“机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返回都是地,我又有些疑惑了,4053的地应该接数字地呢还是接模拟地呢?

网友A:
to 16L:

数模合一,不分彼此。

网友C:
VCC和GND

如果你实在搞不懂,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验原则:
VCC分数字和模拟VCC,各自单独走线,最后一点汇接到电源的VCC,GND也分数字和模拟GND,各自单独走线,最后一点汇接到电源的GND。

你按照这个经验原则,再想想VCC和GND到底有什么异同!?

网友D:
没有说只用一种办法解决干扰问题的,是每个办法解决一点,都用上才会好些。
模拟地和数字地我经常是在ADC的两个地较近处连接,一般ADC datasheet上也是这么要求的。电源上,可以用一个1欧姆的电阻,或者是用一个带磁珠的π型滤波器来隔离数字和模拟电源,地回路要做好,一般来说模拟电路在电源远端,数字电路在电源近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大概是打算这样接的,如果实在不好接,就尽量先串联再并联,就是前面所说的树状连接,但现在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就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用什么来隔离(电感电容组成LC?)和模拟地和数字地用什么来隔离(0欧电阻?)
对于到底用电感,磁珠,0欧电阻还是其他,我理解的不深,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地和数字地,我的理解是分别接至电源地,对于其他电路还好操作,但是对单片机来说,好像就不好处理了,因为在内部模拟地和数字地是连在一起的,我也看到有的开发板上在单片机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用0欧电阻相连。所以,假如用0欧电阻的话,是放在电源部分连接还是放在单片机处连接,我没弄清楚;
磁珠,我看资料上一般是说只针对某个频点的噪声,而且还是用在高频;
电源我看到有用小阻值电阻的,也有用LC电路的,但不知道区别在哪,分别适用于什么情况;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