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1-02-28):
输入85------200V,,输出四组分别是12V/0.5A, 12V/0.2A, 24V/0.4A, 42V/0.3A,,,不知道那位仁兄可以帮忙设计一下开关变压器的匝数及选型嘛、?

楼主:
不懂啊,大侠请详细指教

网友A:
你打算用什么拓扑结构?反激?正激?

找蚂蚁吧,他曾发过帖子说免费帮忙设计变压器及打样。

网友B:
无论免费还是不免费,无论谁设计,也要先确定电路才能够设计变压器。

楼主:
输入85------200V,,输出四组分别是12V/0.5A, 12V/0.2A, 24V/0.4A, 42V/0.3A,,,不知道那位仁兄可以帮忙设计一下开关变压器的匝数及选型嘛、?
开关芯片选择的是top246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