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如何扩流到4A

楼主(2011-02-28):
能不能用两级lm317扩流呢

网友A:
两级也扩展不到4A吧,压差有多大啊?
1# fjzzcsw

网友B:
两个也扩不到4A,最好还是用大功率的三极管扩流

网友C:
加管扩流

网友D:
az1084 az1083

网友E:
两个317并联也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可以考虑外加大功率三极管来扩流。

网友F:
输出驱动到3DD15D基极,一个不行就两个。。。我试过可用

网友G:
加三极管扩流最好。

网友H:
考虑用DC-DC也可以试试吧

网友I:
要看你需要输入输出多大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