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3参数RL及CL计算

楼主(2011-02-28):
看到CD4053的datasheet上有这样的电路,不知是什么意思,是借用电路的形式来解释延迟的道理?还是起到信号转换时消除高频干扰的作用?请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A:
你说的两个都不是
是tphl/tplh两个参数的测试条件。

网友B:
知道的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输出端需要处理吗?怎么处理?

楼主:
to mmax:
如果不加RC的话,会怎么样,结果好像没什么影响,不知道速度方面会怎样。

网友A:
不需要。

4053的导通电阻Ron比较大,都是在几百欧姆。
所以输出加Rl会造成分压。
加Cl会造成信号延时比较大。而且通道切换时,C可能导致两个通道间信号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它作为开关使用,肯定会对其他模拟电路有影响,需要怎么处理呢,仅在电源处接一104电容接地吗?

网友A:
电源要加104去耦。

模拟开关输出就直接进运放推。
要抗干扰就在4053前端的电路加,要做滤波在运放那一级加。

网友A:
一般4053做切换的时候,后端AD是不采集的。都是等待一个时间,等信号稳定了再启动AD。所以一般不会对模拟系统造成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放大我是放在CD4053前端,因为导通电阻无法准确计算,滤波我是放在CD4053的后面,滤波对电阻的敏感度要稍低一点
你说的抗干扰是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集的信号是交流电信号,周期20ms,每个周期采集32或64次吧,不知道4053的切换时间是多少,会对采集造成影响吗

网友A:
EMC

你放大放4053的前面。那岂不运放调理电路要多几路?
而且不同路的放大也不能保证放大倍数一样。

放大放4052后边:
导通电阻无法估计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跟随器来解决。

楼主:
to mmax:
我看datasheet上的时间数据基本都是几百ns,顶多零点几us,与零点几ms差3个数量级,应该不碍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目的就是分两路放大,放大倍数不一样,放在4053后面又多用了3×1路运放,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A:
那就没问题,速度也没问题。

还有,你4053后,直接进AD的吗?
有些AD端口的输入阻抗比较低,4053不能直接接,需要运放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53后面还有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和加法电路,应该没问题

楼主:
to mmax:
EMC主要从哪些方面来处理啊?
我的做法就是从电源和地两方面来处理的,可能有些不全面,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A:
电源和地是基础,基础要做好。

当然有基础还是不行的。

端口还需要一些TVS、信号对正负电源钳位、共模差模电容、适当的高频滤波。
还有布线。

当然要根据系统特点作设计。没有普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