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P程序无法跳转的问题

楼主(2011-02-28):
我开始怀疑是中断向量的映射问题,后来我进行了中断向量的重新映射,但是还是这个问题,现在我怀疑是不是说我app程序在编译的时候链接的分散加载文件里,必须指定加载域的起始地址也是0x2000呢?但是我要是在编译app的时候把mem_c.scf这个文件的开始加载域的起始地址搞成0x2000.就会编译不通过,出现entry point (0x00000000)lies outside the image这个问题

所以想请教周工,以你的经验来判断的话,app下载进去没有正常的运行,你感觉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坐等结果。

网友B:
启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C:
用的是ad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是用的ADS,你对IAP了解吗,这个app的程序是否需要进行地址重映射呢?需要注意哪些呢?

楼主:
IAP这里好像不用启动文件不用怎么变化吧,现在的问题是app已经下载进去了,程序跳转到app的时候就是无**常运行。。。求解,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D(2011-04-29):
想看结果。

网友E(2011-06-22):
没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