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的值

楼主(2011-02-28):
请教一下大家,在ANSI C中,全局变量unsigned int,我在程序开始给它附初值0,然后让它加1,如果我一直不处理它,超过65535以后,如果再让它加1,它是从0开始加吗?

网友A:
标准C的unsigned int长度是16位。
65535再加1后,会溢出变为0。
一般CPU有相应的溢出寄存器,溢出的时候该寄存器会有标志。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32的CPU unsigned int 长度是32位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二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