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数字万用表 测贴片电容值?

楼主(2011-02-28):
因为贴片电容看不到容值大小,想用数字万用表测,问了搞硬件的朋友说数字万用笔是测不了电容的?是这样么?请教版内专家

网友A:
似乎真不能测,要靠计算吧,有公式的

网友B:
找个废插座或者别的什么的,把两个小片卸下焊上导线在接上测试钩,那头插在万用表,这头测电容

网友C:
有专门测电容电感数字表。

网友D:
用电容表测试,不是很准,但是会接近规格值

网友E:
怎么不能测,我的就能测呢,UT71C~!

楼主:
我看书上有说那数字万用表可以测的

说是红表笔接COM 黑表笔接另一端,
但是我测下来发现表笔短接显示“1.”,断开反而显示“0.000”

网友F(2011-04-10):
普通的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G:
可以测量到一个大概值,但如果在PCB中存在并联元器件,不能使用在板测量。

网友H:
可用电容表测试 不过不符合版规 我帮你转走~

网友I:
一般的万用表有2个孔是插电容的,你焊接2个脚将就着插进去测试下吧,
有直接表笔放上去测试的。

你也可以买个数字电桥来测试

网友D:
你问的哪个做硬件的。。

网友J:
高档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