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双核

楼主(2011-02-28):
(无正文)

楼主:
多谢。
那么请问,如何能遍历ARM的各个模式的所有寄存器,然后保存到一块RAM中呢?

网友A(2011-04-02):
汇编中load-store指令吧,
可以把寄存器保存在ram中,

我是菜鸟:)

网友B:
利用msr和mrs两条指令更改cpsr的值遍历所有模式,然后就能读写影像模式下的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