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移植问题

楼主(2011-02-28):
大家好,小弟我最近撞到了一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请高手指点。我试图把DM642学习板(有7121视频输出,7113视频输入)上能跑的一段视频处理程序移植到一块效小的学习板(只有7113视频输入,没有输出的)上,我已经把视频输出的I2C程序删除了,程序可以跑起来,视频也可以捕获得到,但一到处理的环节时,就崩溃了,弹出以下问题,真不知道是哪 个地方出了问题,恳请高手指点指点。(在大的学习板上运行是没有问题的,(大小板都是在仿真器上运行))。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156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Invalid data was scanned by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Verify the board setup to make sure the scan chain is properly defined. If the setup is correct, then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56 Error Class: 0x80000240
Error: Error 0x20000022/-1154 Severe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The memory at 0x01BC0000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The emulator was unable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e processor must be reset.   Sequence ID: 16 Error Code: -1154 Error Class: 0x20000022

网友A:
第一个错误应该是仿真器和目标板之间的连接出问题了.我用CCS3.1时经常出现,都是通过断电重启解决.
第二个错误建议检查一下0x01BC0000地址,你换到小板上,使用的地址空间和大板完全相同吗? 会不会有不同?比如大板上有0x01BC0000这个地址空间,而小板上没有.

网友B:
二楼 真是高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