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问题

楼主(2011-02-28):
刚学AD6画图软件,有几个问题,还望大家指点下。
1.AD6中库中的元件封装可以直接用吗,还是我需要测量下IC的实际尺寸或是根据datesheet自己画。我需要SO-16,库中有,但我担心和我的datesheet上尺寸不同。
2.PCB封装生成向导可以互用吗,就是说我本来想画个PQFP44的封装,结果生成向导没有这种模型,我看QUAD和它相仿,就直接代替了,这样可以吗?

网友A:
1,最好拿芯片的实际尺寸跟AD6中的库比较一下。
2. 可以的,只要实际尺寸设定对,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在没有拿到实物前,可以下载IC的datasheet,找到IC封装尺寸资料跟PCB中的封装尺寸进行对比,看是否用偏差。
AD6中的封装基本不符合IPC标准,插件部分封装的管脚孔径基本偏小,焊盘也偏小,SMT封装同样存在问题,不利于生产。
使用.PCB封装生成向导生成的PCB封装,也需要根据实物或者datasheet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才符合生成工艺。

网友C:
一般简单常用的芯片的封装我觉得库里面的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D:
有条件的话可以每次画完PCB就打印一份1:1的,一来可以检查封装的大小,二来可以和模具对比:D

网友B:
自带库的封装,并不是很好,特别是插件元器件的封装,孔比较小,很难插,而焊盘也保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