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tex M3+精工打印头,驱动芯片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1-02-28):
我是新手,最近设计一个热敏打印机,硬件电路是参考以前老师的设计

MCU:stm32f103RE
打印头:精工的CAPD245
打印头的驱动芯片为datasheet中推荐的BD6380EFV

现在的问题为:

靠MCU的gpio控制驱动芯片的输出,GPIO电压为0,驱动芯片电压为0;gpio电压3.3v,驱动芯片电压5v;而若gpio的控制电平不变的话,驱动芯片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若gpio电压从0变到3.3v,驱动芯片的输出电压却变成1.5V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望赐教。

网友A:
怀疑电平不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意思  要是电平 3.3v 和 5v 不兼容 要用245转换一下

楼主:
是这样的,在GPIO输出不变的情况下,驱动芯片工作正常
但在gpio输出由低跳到高时,就会出现我说的问题:驱动芯片的输出不是5v,而是1.5v

3# qnmdsb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