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家用灯具以什么为主?

楼主(2011-02-28):
1.现在家用灯具以什么为主? 是LED还是白炽灯呢?
2.据说国外已经要慢慢的开始停产白炽灯了,但是大功率的LED性价比不行,所谓的大功率LED要多少W以上呀,
3.如果我用的恒流芯片10W的,上面可以接1个10W led 或者10个1W led,但是如果我只接了1个1W的是不是会烧了呢?如果是,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恒流芯片接未知W数的LED灯具呢?

网友A:
1 家庭现在应该以节能灯为主。
2 一般1W以上的LED都应该算作大功率吧,我理解的,不一定准确。
3 恒流芯片主要看电流参数和所能提供的最大电压。如果接10W的接1W的,能不能烧主要看电流,电流如果相差10倍,一定会烧。LED灯具的驱动电路联系较为紧密,因为成本的关系也不需要相互兼容。

网友B:
貌似色温太差要伤眼睛的。。。

网友C:
1、欧盟已经在2008年全面叫停白炽灯了。

网友D:
LED灯必然是以后的发展趋势。。。。。

网友E:
我同意2楼的说法.:D

楼主:
1 家庭现在应该以节能灯为主。
2 一般1W以上的LED都应该算作大功率吧,我理解的,不一定准确。
3 恒流芯片主要看电流参数和所能提供的最大电压。如果接10W的接1W的,能不能烧主要看电流,电流如果相差10倍,一定会烧 ...
引用 网友A:

节能灯据说可以调光的,不知道真假,恒流芯片肯定限流的嘛,稳定在350MA,但是芯片说是10W,他支持最大10W是这个意识吗?

网友F:
2楼和5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G:
中国城市一般大空间照明也是用节能灯了

白炽灯泡目前在床头灯以及工作书桌灯的市场还不错
因为白炽灯让眼睛很受用

网友H:
目前家用照明光源主要是气态放电冷光源,包括各试日光灯、节能灯,白炽灯已经较少使用,但LED照明目前还成不了气候,成本和可靠性只是制约因素之一,其光源品质本身就不佳,和气态放电冷光源比,环保性也无明显优势。LED的恒流驱动跟LED的型号有关,不能简单说会不会烧或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