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 运用,求拍板砖!

楼主(2011-02-28):
in1-8是数据采集, 1处是接单片机AD转化, 不知道这样接是不是可以,求如何分析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
最好隐藏了网格或设置为dot再截图

网友B:
LZ,你要那两个光耦干吗?!

网友C:
3楼:
两个光耦,是光耦线性化运用的一种方法。但光耦两边的“地”都是GND,若两边共地,那光耦一点用也没有。

楼主此图,看不出4051与下面电路有多少联系,仅OUT一根线有联系。

网友D:
楼主应给出的是需要通过4051来切换的信号参数,比如电压、电流、频率等,这些参数要在4051准许的范围之内就可以,跟其它电路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