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阻r2的作用

楼主(2011-02-28):
(无正文)

网友A:
跟随器输入内阻很大,如此可见此电阻基本没什么作用。

另,跟随器的输入极接反了。

网友B:
从纯理论方面看,这个电阻还是有用
从交流特性方面观察,如果没有这个电阻,输入端的交流电压相当于直接被一个电压源短路。实际的运算放大器是同时包括电流运算和电压运算的,只是我们一般都忽略电流而已,因此,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A:
从纯理论方面看,这个电阻还是有用
从交流特性方面观察,如果没有这个电阻,输入端的交流电压相当于直接被一个电压源短路。实际的运算放大器是同时包括电流运算和电压运算的,只是我们一般都忽略电流而已,因此,应 ...
引用 网友B:

“电压源”在何处?请赐教。

网友C:
R2是为了匹配两个跟随器的偏置电流的。

楼主:
2# HWM 根据虚短虚断,这个跟随器可以实现功能啊,为啥接反了?

网友A:
to 6L:

跟随器输入为正端,反馈为负端,如此才能形成负反馈。

楼主:
我晕,晓得了

网友D:
R2是为了匹配两个跟随器的偏置电流的。
引用 网友C:

能否请mmax兄详细说说,
谢谢!

网友E:
电阻的作用还是有的,比如隔离故障,

网友F: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有的,作用是提高稳定性。
考虑下面一种情况。
U1和U2使用不同的电压或者他们的输出范围不一样。
U1采用正负15V供电,U2采用正负5V供电,在一个大输入下U1输出了13V,而U2最高只能输出4V,这样U2的正负输入级之间就有9V的压差,而很多运放的输入级差分电压只能是6V,这样会让运放损坏。

而有了这个电阻,就可以让电流在电阻上形成压降(饱和输出是输入级不在满足虚断虚短,电流和压差都很大),使得运放的输入级压差不至于太大,从而保护了运放。

当然还有很多情况都会引起U2的输入级过驱动,但是串联电阻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保护,有时也把这个电阻放在输出级和负输入之间。

网友G:
我觉得R2是否考虑阻抗匹配。第一个运放的输出阻抗低,而后面的运放输入阻抗高,在高频段是,两个阻抗不匹配,加了R2后,是否可以得到改善。

网友H:
为了更好的减少偏移电压,可以在跟随器的负反馈支路里也添加一个1KHz电阻。

网友C:
运放同相和反相都会有偏置电流。

我觉得就是两个运放的负端偏置电流通过匹配的电阻造成的电压差一致。

就跟跟随器的反馈会加一个电阻匹配一样。

网友I:
我查了查相关资料,上面是这样说的:R2是在有输入状态下,输出发生短路时,防止超大电流流入运放内嵌的钳位二极管的保护电阻。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会感觉到R2是没什么作用,但特殊情况下,它却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J:
#15楼。
输入失调电流或者输入偏置电流的方向是不定的。因此个人认为这个电阻没有起到平衡电阻的作用。

网友K:
认同16楼的看法,也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限流电阻

网友L:
1。第二个跟随器正负段接反了
2。运放在负反馈条件下,应满足虚短虚断的条件,若不存在R2,则会破坏跟随器的虚短条件,使之无**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