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波形的抖动和消除原因

楼主(2011-03-01):
IGBT开通前C极有310V的电压,开通后波形如下,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吗,怎样消除啊,基极驱动电阻已经调试过好多次了

网友A:
明显是驱动能力不足啊  可以考虑提高驱动电源的功率 ,并减小驱动电阻

楼主:
减小驱动电阻发现跌落的那部分跌的更低了,都下降为负了,造成IGBT2次开通

网友A:
那在基极并个电容试试,先试试103

楼主:
加了电容发现震荡的没法看了都

网友A:
你的驱动信号线多长啊、

网友B:
这波形好熟,我想想啊!

网友C:
LZ是什么示波器看

网友D:
驱动线太长了,不好匹配

网友E:
你看下是不是驱动板隔离电源的问题,在正负电源上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F:
有可能是C极有反向感应电压。有可能吧。因为不知道你的全部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G:
波形不是很漂亮,应该是方波的才对呀

网友H:
贴电路图,不然分析个毛啊?

网友B:
你 的负载是什么特性,功率不小吧,数十安电流吧!我猜猜个!

网友I:
尽量将驱动线短一些,在栅—射间加30K电阻。

网友J:
贴个电路图上来看看,不然不好分析。

网友K(2011-03-31):
这是驱动能力不够导致的后果,你最好在IGBT前加一个 IGBT驱动光耦A3120,供电电源为+15V/2A,-5V/0.5A,这个我以前也是在修变频器的时候,学到的,我在研发设备的时候,经常用到,很稳定的,

网友L(2012-11-10):
继续关注,有哪位遇到过此问题的说来交流交流啊

网友M:
发个原理图和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