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伪随机数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关于伪随机数问题,问个问题。同样的程序烧入不同的单片机,程序执行产生的伪随机数相同吗。

网友A:
应该是相同的,前提是种子一样

网友B:
看程序的设计方法。我是这样处理的,种子10毫秒加一,不停循环。人按按键时才需要使用种子。所以得出的伪随机数都不一样。
我用这种方法实现了电子锁自动生成150组8位的密码。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样的两组数据。

网友C:
计算机的伪随机数有两种用法。其一是利用其产生一个随机过程(此便就是目的),如此必须得到一个不重复的随机序列(至少重复周期非常长,即在可观察范围内不重复)。这样就必须保存或随机修改伪随机数算法的“种子”。其二是用于统计分析,如蒙特卡罗(Monte Carlo)模拟统计分析,如此只要能确保伪随机数的各项统计特性满足理论值即可(通常的伪随机数算法都能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