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2电感是什么?

楼主(2011-03-01):
公司交代下来要做PCB.可原理图中电源部分这的L2,负责的人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一会说是EMI电感,一会说是整流二极管.最后让我自己查.......从原理图上看应该是电感,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该怎么取值

网友A:
是绕线电感,滤波用的

楼主:
谢谢LS
不知道这种有没有小一点的贴片的,能否提供个型号?

网友B:
菜鸟表示,还没见过贴片电感。。。遇到的都是直插的。

网友C:
同楼上,没见过贴片的电感。

网友D:
电感滤波作用,给你推荐一款贴片电感,日本村田的。LQH43C系列,你在选型之前要先确认,所选电感的额定电流,封装等。。。给你一PDF,自己按自己的电路参数去选一个合适的吧。

网友E:
貼片電感多的是,儲能濾波

网友F:
直接 磁珠就行了

网友G:
贴片的很多啊……

网友H:
其实。。。其实。。。。其实我真的很想说,那个电感用处不大。分析一下功率电感的阻抗特性就知道,他又用的时候C又用,他没用的时候C还有用

网友I:
LC滤波电路

网友J:
中发一大堆

网友K:
发现21ic上提问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L:
这样的疑问谁都会有过的,只是某些人勇于问,某些人憋于心。

网友M:
公司交代下来要做PCB.可原理图中电源部分这的L2,负责的人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一会说是EMI电感,一会说是整流二极管.最后让我自己查.......
进入的电源是“+5”,理应是直流电源,还要继续整流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N:
LC滤波,+储能.延长掉电时间.

网友O:
电感滤波作用,给你推荐一款贴片电感,日本村田的。LQH43C系列,你在选型之前要先确认,所选电感的额定电流,封装等。。。给你一PDF,自己按自己的电路参数去选一个合适的吧。 ...
引用 网友D:

日本村田很猛吗

网友P:
百度一下,贴片电感不是很多吗?

那位牛人怎么说没见过?不解。。。。

网友Q:
后面还有稳压器,不用LC了,用个磁珠就行了

网友R:
滤波作用

网友S:
2楼的好像对,滤波的吧,另外贴片的电感很多啊,不要说没见过就说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