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biss0001 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
这个是热敏电阻吗? 具体是什么作用呢?能给小弟讲讲吗? 谢谢了

这电阻是按照什么定规格的? 按照阻值?

网友A(2011-03-01):
图小,看不到

楼主:
做过的达达应该都用过吧..就以破手机拍的

网友B:
根本就看不清

网友C(2011-05-15):
温度补偿

网友D(2012-08-31):
图不对,14脚应该是输入脚

网友E:
这个电阻应该是设置 封锁时间 或者是延时时间的 电阻并个电阻,时间好计算 确定
可以好好研究下规格书。

网友F(2014-09-28):
热敏电阻,温度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