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朋友在讨论S3C6410,是不是6410要取代2440了?

楼主(2011-03-01):
最近在计划一个手持机的项目,CPU选型一直没有确定。在网上看了一个S3C6410和S3C2440处理器性能比较表,感觉2440和6410基本性能比较接近,学习和开发的话难度应该差不多吧?是不是6410有取代2440的可能?而且有人说S3C2440芯片可能要停产了。现在做项目的话即使不涉及6410比2440多的功能,是不是选6410也比2440稳妥呢?小弟刚开始接触嵌入式,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2440就别选了,如果想长久的话,用s5pc110,但这个难度很大。如果是1,2年生命周期的产品,用6410没问题。

网友B:
主要看功能需求了,在三星也不是只有2440、6410和110,还有很多更优秀的处理器,主要看需求了。6410还不支持DDR2,110的工艺要求高

网友A:
是啊,选择就是个折中,没有10全10美的方案。

网友C:
楼上朋友说的对,2440先不要考虑了。要是不计成本和开发难度的话可以考虑A8。如果想找资料多,性价比较高的可以考虑6410。

网友D:
6410的USB Host只是1.1的,不支持2.0的
OTG倒是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