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方案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啊?

楼主(2011-03-01):
可能台系的比较多,请问我偏向用pic
c8051 等高档单片机,不知道
这样的设计合理吗?那些高档的电热水器
用哪类芯片,不知道有知道没?

  呵呵,担心用的芯片太高档,成为异类;
抵挡单片机感觉又不爽;

网友A:
如果做产品,你基本得考虑3元以下的MCU

网友B:
做什么东西都绕不开:质量、性能、成本、供货

用什么都不会是异类,只要你设计出的东西质量稳定,价格合理,满足客户需要,那就是成功。

网友C:
热水器可以不考虑用c8051的,呵呵。
速度要求不高,人机界面简单,可以考虑用2051那种的。如果你的热水器要液晶界面,考虑存储空间大一点的。毕竟没有复杂的数**算。

网友D:
同意2楼。国内基本是这个情况。

网友E:
我们一直用的PIC,不过最近有转台系的趋势。原因:便宜不解释。。。。
因为主要是出口,所以开始还考虑到档次啊面子啊稳定啊等等,现在只考虑价格了。

网友F:
普通的51就行,电源部分设计好就行了!
我以前做过热水器的控制板,就是用普通51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