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957求助

楼主(2011-03-01):
我按照AN957搭的电路,烧写开环程序,电机转3,4秒就自动停了。
请问是程序哪里有问题,需要修改?
谢谢

网友A:
应用范例上应该有DEMO程序

网友A: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00957A.pdf

经查,AN957为BLDC电机控制相关的应用**,**内有相关的例程,你可以去看那些例程。

楼主:
我就是参考了上面的开环程序,电机工作时间很短

网友A:
我就是参考了上面的开环程序,电机工作时间很短
引用 楼主:

那也许那个DEMO本身就是如此设计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修改

网友B:
957就是一个有传感器的马达驱动,很简单的,怎么会转3,4秒就停了,除非你传感器接的顺序不对。